[串口烧写] DSP2812的flash烧写

楼主(2015-03-10):
各位大神好!
本人DSP新手一枚,最近编了个展示程序,需要烧写进flash里,在烧写前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我想问一下在DSP烧写之后只要上电就会开始跑flash里的程序吗?如果我想用DSP2812再跑其他的程序要先擦除flash里的程序还是连上仿真器就可以运行其他程序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烧flash会自动擦除上一次的程序

网友B:
这玩意烧起来让人上火   TI这块做的相当令人头疼

网友C:
你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在RAM里面运行一下。不用固化进去。

网友D:
烧写到flash后  上电就会执行flash中的代码
如果在此基础上跑其他代码    看CMD是RAM的 直接可以通过仿真器下载执行
也可以烧写到flash再次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