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画板子做倒角,不成功

楼主(2015-03-10):
画完PCB OUT LING
然后 manufacture/drafting/fillet.
就是选不到线啊.
点击线提示这个东西?该如何设置?

No element found ... pick again.
Pick first segment to be filletted ...

网友A:
对应的操作选择后  右边 find 里面 要打钩的
另外 你的outline 画在哪个层里面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2015-06-25):
最近也折腾了一下ALLEGRO,从PADS转过去有点不习惯的了;楼主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就是画板框时候如果是直接画矩形,再去做倒角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法选到两条板边,如果是直接用“line”画出来的板框就可以选中并倒角成功;是不是算BUG?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
你画的是SHAPE,不是LINE。当然选不到LINE。画板框时,不要用add rect  要用 add line.然后画一圈。

网友F:
倒角是不支持shape属性对象的,必须是line属性的才行;

网友G(2017-05-20):
引用 网友F:
倒角是不支持shape属性对象的,必须是line属性的才行;

支持  我见人家设置过 点铜皮就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