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串口一直发送0

楼主:
板子根本没有下载程序,串口一上电就不断的一直发0这是我的电路图:贴不了图片啊。。。。郁闷

网友A(2015-03-10):
串口上电平不稳定造成的,正常应该保持高电平,具体原因可能是芯片坏了,也可能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B:
TX线被拉低了。。。

网友C:
根据楼上的意见测试下看看;
STM32没烧程序的时候,端口大多是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