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后面的两个三极管有何作用

楼主(2015-03-10):
大神们,这是我们公司一个LED驱动电源的原理图,工作原理大概是先经过DC-DC降压,然后经稳压二极管D11稳压,经光耦反馈回去,并联的两个电阻R18、R19应该是电流取样,也经光耦反馈,最后达到稳压恒流的目的,但这里的两个三极管Q2、Q3有什么作用,确实不懂,希望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D11作用不是稳压,而是令输出电压不超过一定值(大致上就是D11击穿电压)。该电路处于恒流工作状态时,D11应该处于未击穿状态。
两支三极管构成比较放大电路,R18R19压降与三极管发射结导通电压进行比较,经放大后由光耦送到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达到恒流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1作用不是稳压,而是令输出电压不超过一定值(大致上就是D11击穿电压)。该电路处于恒流工作状态时,D11应 ...

嗯嗯,谢谢,那我再说一篇我现在的理解吧,首先电压器慢慢使输出电压升高,R18、R19电流增大,两端取样回来的电压也增加,与Q3(8050)的射极电压比较,大于一定电压(导通电压)之后,Q3导通,之后Q2导通,然后光耦也导通,把信号反馈给电源IC   CR6848,从而控制PWM占空比,使输出电压下降,电流也下降。至于D11有没有导通,分两种情况,接上负载时候,就看LED与R18的压降之和Uo,假如VD11+1V<Uo则导通,不然不导通。还有就是不接负载的时候,D11是导通的,这样可以稳定输出电压,保护变压器和芯片,场效应管等。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那我再说一篇我现在的理解吧,首先电压器慢慢使输出电压升高,R18、R19电流增大,两端取样回 ...

大体上没有错。
但“与Q3(8050)的射极电压比较”不对,应该是“与Q3的发射结压降进行比较”。一定要说与哪一点电压比较的话,也要说“与基极电压比较”。
另外,Q2Q3不是“导通”、“截止”这样开关式工作的,而是线性工作,即Q3基极有一个极小的变化,流过光耦的电流也有相应的极小变化。
更准确一些,D11导通并非“稳定”输出电压,而是“限制”输出电压。D11导通对功率管等等也没有保护作用,主要是保护E3E4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上没有错。
但“与Q3(8050)的射极电压比较”不对,应该是“与Q3的发射结压降进行比较”。一定要说与 ...

恩恩,谢谢你这么耐心的讲解

楼主:
相互学习,我是菜鸟,还要很多需要请教你们呢

网友B:
这款电路很典型呀,谢谢楼主的奉献,更感谢版主细心的讲解

网友C:
Q3和Q2配合起来做限流或者过流保护的吧。
用在LED上,应该是恒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和Q2配合起来做限流或者过流保护的吧。
用在LED上,应该是恒流作用。

恩恩,是的,上面的大神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我都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11作用不是稳压,而是令输出电压不超过一定值(大致上就是D11击穿电压)。该电路处于恒流工作状态时,D11应 ...

恒流表述欠妥吧,过压和过流保护吧

网友E:
做过一只三极管的。

网友F:
要使Q2Q3处于线性状态,不饱和。
R7、R5、R8的取值是不是要考究?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要使Q2Q3处于线性状态,不饱和。
R7、R5、R8的取值是不是要考究?

当然。
还有R8R9及其它几个元件数值,均应经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一只三极管的。

一个三极管如何恒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三极管如何恒流

稳压管和光耦位置对调,三极管CE和稳压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和光耦位置对调,三极管CE和稳压管并联

谢谢大神,但还不是很明白,能画不出来不:lol

网友F:
怎么q3导通使q2导通,经过光耦反馈回来q3基极是一个正反馈?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