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待机模式 功耗电流2.1uA

楼主(2015-03-10):
最小系统待机模式 功耗电流2.1uA,唤醒200uA! 运行几分钟电流增大 几百微安。感觉不正常运行了。重新上电也不行,200多uA,这种情况大体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实测电流

网友A:
重新上电,也不行,可能没进入低功耗模式吧;
根据官方资料对照下,程序是否一样,用的芯片,设置等是否一样;

网友B(2017-01-11):
我现在才开始琢磨低功耗模式,请问您还能想起您图片里面万用表两端分别连接的是哪两个管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