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射频差分输出阻抗问题,越问越糊涂。。

楼主(2015-03-10):
这几天在调TI的射频,产生诸多的疑问,就比如射频输出阻抗匹配问题就是之一,RFP和RFN合并成单根线后的阻抗大家意见毫无疑问都一致,50欧姆,但这个合并前有说是50欧的,有说是100欧的,还有说25欧的,彻底弄糊涂了,还请坛子里的大神明鉴。。

网友A:
你希望最终的单根线是多少欧都行,25,50,100,都是可以的,只是你的元件参数选择不同,一般以50为准

楼主:
最终的单根接天线的线,50欧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合并为单根前的两根线的阻抗不知道该如何界定

网友B:
不同芯片的设计不同,楼主的纠结毫无意义。

网友C:
应该和采用的具体方案有关

楼主:
还是说芯片拉的引线根本不要考虑阻抗,汇合之后再考虑呢?

网友A:
上述误导者不少,你希望最终的单根线是多少欧都行,25,50,100,都是可以的,只是你的元件参数选择不同,一般以50为准

一般用巴伦电路设计,你任意确定最终的阻抗值,百度一段如下:

巴伦的设计中有一个精确的180度相移,拥有最小损耗和等同的平衡阻抗。在功率放大器中,对称性的损失会减小效率,对称端口应与地绝缘,以减小寄生振荡。
  基本的巴伦构造或设计包含两条90度定向线,通过使用λ/4和λ/2提供需要的180度分离。
  绕线形变压器比下述的印刷或集总元件(lumped element)巴伦更贵。在实际混频器设计中,后者应用更广泛。请注意这些集总元件和印刷巴伦大多不提供中心抽头的底线给偶模式信号(even mode signal),在混频器的设计中应考虑到该因素。
(1)L-C 巴伦
该设计本质上是一个桥梁,被誉为“点阵类型”巴伦。它包含两个电容两个电感,能够提供±90°相移。巴伦的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图1 L-C 集总巴伦原理图
操作频率:

设计该电路时,请确保操作频率低于组件的自谐振频率,并将压焊块电容考虑在内。

网友D:
实际就是差分转单端问题,单端阻抗为50欧,而差分阻抗看差分转单端芯片要求的输入阻抗,这样才能保持较好的信号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误导者不少,你希望最终的单根线是多少欧都行,25,50,100,都是可以的,只是你的元件参数选择不同, ...

是的,这个应该是差分的本质,就是180度的相移, 1 + (-)(-1)= 2 ,但我其实关心的是那个阻抗匹配,或者说在到天线之前根本不需要考虑?只管元器件不上去就是

网友E:
先复习一下高频电路,差分输出,芯片也是有特定输出阻抗的,你要考虑3个问题:
1、芯片差分输出,单个脚的输出阻抗。
2、差分变单端,也就是平衡转不平衡。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出的阻抗。这个无非是相移电路或者巴伦,功率合成。
3、单端输出和天线的阻抗匹配。天线并非就一定是50欧姆的。
1和2之间,可以考虑先匹配,也可以把匹配元件就做到相移电路里。

网友F(2016-05-24):
TI官方文档,有说明,CC25XX的RF差分输出80+j74,通过巴仑TO 50

网友F:
引用 网友F:
TI官方文档,有说明,CC25XX的RF差分输出80+j74,通过巴仑TO 50

巴仑后还需加PI

网友G(2017-09-29):
引用 网友A:
上述误导者不少,你希望最终的单根线是多少欧都行,25,50,100,都是可以的,只是你的元件参数选择不同, ...

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