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O口3.3V/1.8V标准的请教

楼主(2015-03-10):
请教一下各位,现在IMX芯片的IO是有叫做DVGPIO的这一类接口,电平标准是3.3V/1.8V相兼容的,像UART口也是支持3.3、1.8两种电平的。那么在使用该接口的时候需要对硬件做一些配置吗?

比如我们UART0口外接了1.8V标准的芯片,那么我们CPU这边需要做什么配置呢?直接相连就可以,然后IO口3.3V/1.8V自适配?

谢谢大家了

楼主:
版主在吗?给点指导啊

网友A:
DVGPIO这个词你从哪里看到的?想要i.MX6相关接口输出1.8V的电平,需要确定你所用的接口属于i.MX6的哪部分power group(比如接口属于NVCC_CSI这部分供电),只要将i.MX6电源部分的NVCC_CSI供电改为1.8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GPIO这个词你从哪里看到的?想要i.MX6相关接口输出1.8V的电平,需要确定你所用的接口属于i.MX6的哪部分po ...

我用的是imx6sl,ds里面就有,花了点时间看ds,到底使用哪个pw group还是需要在IOMUX工具里面设置下,但如何设置还不懂。。。

网友A:
哦,你用的是i.MX6Sololite,不过基本差不多,i.MX6SL的通用IO供电主要有NVCC33_IO及NVCC33_IO这两种,首先确认这两个POWER GROUP在硬件上已经供电(没有不供的吧),以UART1_RXD为例,数据手册中其所属的POWER group表示支持NVCC33_IO及NVCC18_IO这两种供电方式,然后去参考手册中的第四章Pin Assignments找到UART1_RXD这个信号,查看与这个信号有关的pad/group寄存器,搜一下信号名,可以看到Pad/Group Registers这一栏有一个寄存器名SW_PAD_CTL_PAD_UART1_RXD,然后在IOMUX这章,找到SW_PAD_CTL_PAD_UART1_RXD这个寄存器,其第22位就是电压选择位。(其实可以直接去参考手册iomux那章搜,电压选择在Pad Control Register这个寄存器中设置,其通用名IOMUXC_SW_PAD_CTL_PAD_加上信号名,比如UART1_RXD,就可以搜IOMUXC_SW_PAD_CTL_PAD_UART1_RXD)
下面附两张图片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用的是i.MX6Sololite,不过基本差不多,i.MX6SL的通用IO供电主要有NVCC33_IO及NVCC33_IO这两种,首先 ...

感谢大大的指导啊、、、之前看的是"数据手册",主要讲的是电气性能,看您这么一说我去官网上看看相关文档,试着下载了“参考手册”,原来具体操作是在这里面描述的。。。谢谢您的提醒,我要再花时间看看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的指导啊、、、之前看的是"数据手册",主要讲的是电气性能,看您这么一说我去官网上看看 ...

非常感谢aeromoon的热心回答,楼主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