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第一次将stm32使用在工控中,求助几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5-03-10):
各位大虾:
     第一次使用单片机在工业控制中,在设计原理图时候,有几个问题拿不准,请教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1.工控中很多都是控制0~10V输出,例如控制一个变频器调速,三线 0V  10V  Vin
        我想到用数字电位器,但是价格太高了,现在打算给将变频器的0和10V引过来,通过一个三极管,然后单片机产生一个PWM信号,通过一个光耦控制三极管,从而得到0~10V输出?请问这样是否可以?
    2.工控中的很多传感器都是0~10V输出,现在单片机想检测这些输出,请问之间使用电阻分压是否可行,这样的话,信号没有隔离是否会有危险?
    3.项目中,有一个高压包需要工作,原来别人的板子在高压包工作时会出现死机情况,这台工作,另一台死机,应该是电磁干扰,请问我在设计中有什么办法可做?
    ps:我使用的是stm32。
   另外,请有经验的大虾推荐基本包含这方面的书籍!单片机 在工业 领域中的应用,注意事项,接口电路什么的,十分感谢!

网友A:
1,2都可以用光耦解决

网友B:
怎么感觉你这样用是为了降成本;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有条件的再加些运放,和滤波;
适当加些保护;

干扰问题,电源和地好好处理;
干扰源是电感性负载的话,加些续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都可以用光耦解决

您好,能否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你这样用是为了降成本;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有条件的再加些运放,和滤波;
适当加些保护; ...

确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如果像我说的1点来用,PWM的输入需要高速光耦,高速光耦的电源,用变频器的10V分压来产生么?似乎也比较麻烦。
为了简单,我找了一个数字电位器,x9319这个有100个抽头,端电压正好是0~10V,用起来很简单,但是价格一片就要14元左右,有点贵啊
请问有什么好点的建议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如果像我说的1点来用,PWM的输入需要高速光耦,高速光耦的电源,用变频器的10V分 ...

可以用光耦隔离;
再加PWM转DA电路实现;
不过还有线性光耦的,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不好说满不满足,你要估下,哪个成本低点;

还有高速光耦,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便宜的数字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