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类功放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3-10):
比如说,我现在播放1KHZ的音源,在D类功放的后端,测量到的波形会是怎样的呢?
两者是怎么样对应的呢?

网友A:
好多厂家都有应用指导的  上面有参考

网友B:
D类功放,是一种开关电源。该开关电源的输出跟随输入信号变化。

网友:
一名弱智的楼主,问了一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类功放,是一种开关电源。该开关电源的输出跟随输入信号变化。

老人家的这个观点听的我困惑更多了,老人家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忙讲解一番啊?
十分感谢啊

网友C:
D类功放,又名数字功放,因其输出工作在开关状态而得名。输入信号为零时,从示波器上看,其输出为50%占空比的PWM波。当输入1kHz正弦波时,PWM波的占空比随信号幅度变化,变化范围0%-100%(视输入信号大小而定),正弦波的波峰对应PWM占空比最大值,正弦波的波谷对应PWM占空比的最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人家的这个观点听的我困惑更多了,老人家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忙讲解一番啊?
十分感谢啊 ...

这个观点,在21ic表述过不止一次。
不仅D类功放是电源,其它功放也是电源。反过来说,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例如7805之类),也是放大器。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三两句能够说清楚,今天我还要回复一些邮件,只好迟一些再细谈了。或许我会另开一帖谈放大器。

跪求,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