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12.04上ltib编译问题

楼主(2015-03-10):
Processing: m4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OK GPP:

Try m4-1.4.16.tar.gz.md5 from the GPP
bitshrine.org/gpp//m4-1.4.16.tar.gz.md5:
2015-03-10 11:57:32 ERROR 404: Not Found.
Try m4-1.4.16.tar.gz from the GPP
/bitshrine.org/gpp//m4-1.4.16.tar.gz:
2015-03-10 11:57:33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m4-1.4.16.tar.gz at ./ltib line 802.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Tue Mar 10 11:57:28 2015
Ended:   Tue Mar 10 11:57:33 2015
Elapsed: 5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m4

Build Fail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你哪个版本的BSP?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导致找不到packages。
这样,我把这两个packages发给你,你把它们放在 /opt/freescale/pkgs下,然后再进行编译。
m4-1.4.16.tar.gz.md5 (50 Bytes, 下载次数: 27)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这个版本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我的是在ubuntu 12.04 64bit的系统中编译的。
用了你提供的那两个文件,可以弹出配置界面了。
但是报了这个错误。
+ exit 0
Executing(%build): /bin/sh -e /home/kingsonguo/imax6/ltib/tmp/rpm-tmp.77229
+ umask 022
+ cd /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
+ cd u-boot-2009.08
+ : mx6q_sabrelite_config
++ eval echo
+++ echo
+ PKG_U_BOOT_PATH_PRECONFIG=
+ SRC_DIR=/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BUILD_DIR=/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cd /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 '[' -n y ']'
+ make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O=/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distclean
+ make 'HOSTCC=ccache /usr/bin/gcc -B/usr/bin/'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O=/home/kingsonguo/imax6/ltib/rpm/BUILD/u-boot-2009.08 mx6q_sabrelite_config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x6q_sabrelite_config'.  Stop.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kingsonguo/imax6/ltib/tmp/rpm-tmp.77229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kingsonguo/imax6/ltib/tmp/rpm-tmp.77229 (%build)
Build time for u-boot-v2009.08: 7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u-boot-v2009.08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Mar 10 12:50:40 2015
Ended:   Tue Mar 10 12:58:17 2015
Elapsed: 457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u-boot-v2009.08

Build Fai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这个版本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
我的是在ubuntu 12.04 64bit的系统中编译的。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网友B: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我也是出现这种错误。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5-04-10):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我也是出现这种错误。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你好,建议你使用上述3楼的包,安装一下,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A: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C(2015-11-05):
cp L3.0.35_4.1.0_130816_source/pkgs/* /opt/freescale/pkgs/
将需要的包拷贝过去即可,

网友D:
12.04上面装ltib,按照文档来,m4不会有问题;14.04上面装ltib,会出问题,但fsl社区上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