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技术资料分享】温湿度传感器SHT1X驱动程序

楼主(2015-03-10):
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的温湿度传感器SHT1X驱动程序

#include "msp430x14x.h"            //头文件
#include "SHT1X.h"
#define _nop_() _NOP()

//float iAdResult[MM];

//----------------------------------------------------------------------------------
// modul-var    温湿度传感器SHT10驱动程序开始
//----------------------------------------------------------------------------------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DATA_OutDIR();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Set_DATA();      //DATA=1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Clear_DATA();              //DATA=0
    Set_CLK();                      //SCK=1 clk for SENSI-BUS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Clear_CLK();                    //SCK=0
  }
  Set_DATA();                       //DATA=1 release DATA-line
  DATA_InDIR();
  Set_CLK();                        //SCK=1  clk #9 for ack

  //DATA_InDIR();
  error=P1IN&DATA;                  // error=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DATA_OutDIR();
  Clear_CLK();                      //SCK=0
  if(error)
    return 1;
  return 0;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_OutDIR();
  Set_DATA();                       //DATA=1  release DATA-line
  DATA_InDIR();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et_CLK();                      //SCK=1  clk for SENSI-BUS

     if (P1IN&DATA) val=(val | i);   //(DATA) read bit

    Clear_CLK();                      //SCK=0
  }
    DATA_OutDIR();
    if(ack) Clear_DATA() ;
    else Set_DATA();             // DATA=!ack;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Set_CLK();                        //SCK=1 clk #9 for ack
  _nop_();_nop_();_nop_();          //pulswith approx. 5 us
  Clear_CLK();                            //SCK=0
  Set_DATA();                       //DATA=1 release DATA-line
  DATA_InDIR();
  return val;
}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_OutDIR();
   Set_DATA(); Clear_CLK();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_nop_();
   Set_CLK();                      //SCK=1
   _nop_();
   Clear_DATA();                    //DATA=0
   _nop_();
   Clear_CLK();                     //SCK=0
   _nop_();_nop_();_nop_();
   Set_CLK();                       //SCK=1
   _nop_();
   Set_DATA();                           //DATA=1
   _nop_();
   Clear_CLK();                            //SCK=0
   DATA_InDIR();
}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_OutDIR();
  Set_DATA();
  Clear_CLK();        //DATA=1 SCK=0 Initial state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et_CLK();                      //SCK=1
    Clear_CLK();                    //SCK=0
  }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

//----------------------------------------------------------------------------------
char s_softreset(void)
//----------------------------------------------------------------------------------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reset communication
  error+=s_write_byte(RESET);       //send RESET-command to senso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DATA_InDIR();
  for (i=0;i<65535;i++)
    if((P1IN&DATA)==0) break;         //(DATA==0)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P1IN&DATA)!=0) error+=1;      // (DATA)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
**Function Name:      S_Calculate
**Description:        计算
**Input Parameters: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Output Parameters: humi [%RH]
**                    temp [癈]
**********************************************************************************************************/
void S_Calculate(   float *p_humidity ,   float *p_temperature )
{
const float C1=-4.0;              // for 8 Bit
const float C2=+0.648;            // for 8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72;        // for 8 Bit
const float D1=-39.6;             // for 12 Bit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3V
const float D2=+0.04;             // for 12 Bit @ 3V
const float T1=0.01;              // for 8 bit
const float T2=0.00128;           // for 8 bit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癈]

t_C=t*D2+D1;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癈]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癈]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wen=*p_temperature;
shi=*p_humidity;
}
//uchar  cTData[2];        //温度数据,2个字节
//uchar  cHData[2];      //湿度数据,2个字节

  //                 温湿度传感器SHT10驱动程序开始

网友A(2018-04-22):
你的时钟用的多少MHZ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