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变压器磁芯

楼主(2015-03-10):
  在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中,
  一般是根据功率选择的,这样准确率高么?

网友A:
我都是根据磁芯的AE值选择的,因为计算磁通密度的时候,需要用到AE值,然后窗口能绕得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貌似木有单一根据功率来选的。。。
拓扑,频率,体积,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根据磁芯的AE值选择的,因为计算磁通密度的时候,需要用到AE值,然后窗口能绕得下就可以了 ...

yytda:
         请问在参考AC输入和DC输入的反激电源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yytda:
         请问在参考AC输入和DC输入的反激电源设计,有什么区别?

AC和DC的输入电压区别就是一个需要整流,一个不用整流,整流之后AC输入电压会升高,需要滤波电容,使电压稳定,到这时候,AC已经变成DC了,设计上也就没有区别了

楼主:
但是DC输入的KRP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