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XDS100V2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10):
我用的是XDS100V2的仿真器,28335的片子,我的板子的外部引脚电平一发生变化,导致仿真器出错,我把程序直接烧入flash中行不行?

网友A:
仿真器坏掉了吗?

网友B:
电路图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坏掉了吗?

没有啊,不接板子以外的电路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这种情况比较危险   你要找到原因    避免芯片的烧坏
外面电路的接入  如果不是像电机驱动这样大功率的外  肯定是造成短路或电压严重拉低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仿真器稳定性特别差   轻微的干扰就会造成掉线
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烧写到flash中看看

网友C:
排除短路等的可能外  你可以先接入外设  然后跑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短路等的可能外  你可以先接入外设  然后跑代码

我烧到flash中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比较危险   你要找到原因    避免芯片的烧坏
外面电路的接入  如果不是像电机驱动这样大功率的外   ...

估计是仿真器的稳定性不是很好,我外接电机的时候也出现过,但是烧到flash中就ok了

网友A:
这个得仔细找找了,避免量产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仿真器的稳定性不是很好,我外接电机的时候也出现过,但是烧到flash中就ok了 ...

这样的话   仿真器稳定性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您好,我的情况也是仿真器掉线,我想在线观察寄存器里的数据,可是老掉线,愁人啊!我的是在控制板上控制24v小继电器来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220v的接口是在控制板上的,可是一接通220v电压仿真器就掉线!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是5v电压波动了一瞬间,从而也使得3.3v电压波动!而且波动幅度很大,(3.3v的电压一瞬间能达到10---20v)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或者说怎么去消除这样的一瞬间的电压大幅度波动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的情况也是仿真器掉线,我想在线观察寄存器里的数据,可是老掉线,愁人啊!我的是在控制板上控制24 ...

仿真器性能太差  隔离等做的不好    没有别的原因
开发时间长了    发现仿真器掉线是常事
何况你的有强电干扰

网友D(2015-04-11):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性能太差  隔离等做的不好    没有别的原因
开发时间长了    发现仿真器掉线是常事
何况你的有强电 ...

很可能是这个问题!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