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NJL5501R这个血氧传感器。

楼主(2015-03-10):
目前想用NJL5501R这个血氧传感器测量脉搏和血氧,用信号源测得倒是还好,10MV可以放大到400MV,就是接上实际的传感器就波形很小,而且噪声很大,不知怎么处理,所以在此求教。。。。

网友A:
这种数据处理,全靠数理功底和经验积累,光靠一个传感器出不来的 。

楼主:
目前就是手指放上去,静止状态下几乎没有明显的波形,但是手指一晃动就有波形出来,而且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手指放上去,静止状态下几乎没有明显的波形,但是手指一晃动就有波形出来,而且很明显 ...

"手指一晃动就有波形出来,而且很明显",这个波形肯定不是你要的波形,是你手指晃动的原因,你可以反复晃动手指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一晃动就有波形出来,而且很明显",这个波形肯定不是你要的波形,是你手指晃动的原因,你可以反复晃 ...

对的,我用信号源1MV1HZ是可以放大的,虽然放大倍数比理论少了一半,但是用传感器就基本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一晃动就有波形出来,而且很明显",这个波形肯定不是你要的波形,是你手指晃动的原因,你可以反复晃 ...

这就是我的电路

网友B(2015-06-18):
Vce:6~16V,3.3V肯定不能工作吧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算法来处理NJL5501R的输出波形得到血氧浓度的?谢谢楼主。

楼主:
利用((红光交流量/红光之流量)/(红外交流量/红外交流量))这个公式,计算出R值,然后根据R值就可以算出血氧。计算公式你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算法来处理NJL5501R的输出波形得到血氧浓度的?谢谢楼主。 ...

利用((红光交流量/红光之流量)/(红外交流量/红外交流量))这个公式,计算出R值,然后根据R值就可以算出血氧。计算公式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现在电路调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路调出来了吗

换方案了,用了TI的afe4400

网友D:
我有这个传感器的样品,不过没有做过测试,还是专用的处理电路好一些。
灯光的干扰,远比有效信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个传感器的样品,不过没有做过测试,还是专用的处理电路好一些。
灯光的干扰,远比有效信号大。 ...

确实是这样,所以要做好遮光,4400中有减去环境光后的数值,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可以排除很大的环境干扰。在加上算法,就可以取出比较好的波形了

网友E(2016-07-18):
MAX30100有使用过么?

网友F(2017-06-20):
有问题向您请假 能留个qq吗

网友G:
这个血氧传感器灵敏准确度差,做出来的产品也不行吧!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