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溢出和越界的问题

楼主(2015-03-10):
我所写的程序里,需要处理一个 乘法,其计算结果有可能超过 4个字节的限制。比如 99999999 * 9999 之类的。

这两个数的乘法的结果是 999899990001 即 0x E8 CEAF 07F1, 共 5 个字节。这个数, unsigned long 也是装不下的。

本打算,用两个 unsigned long 来装这个数,低4字节一个数,高4字节 向右移 32位,再装到另一个数里。

结果发现,上面这个数 不管怎么移位,最高字节 0xe8,都移不出来。

哪位高手处理类似的情况,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百度“大数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大数乘法”

多谢,我先去研究一下。

网友B:
用long long int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ong long int型数据。

Keil 不支持 long long 型的数据声明。

网友C:
很麻烦的。
可能需要一个一个BIT进行处理,也许可以4个BIT4个BIT地进行处理——可以实现任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