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5-03-10):
我有3KHz的脉冲频率,现在我想在每次频率起始至结束的过程输出一个高电平,除了RC电路以外,谁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网友A:
用现代汉语准确、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B:
脉冲 幅值多少?
信号放大驱动后端?

网友C:
用可重触发单稳态电路可实现,有脉冲时,单稳态始终被连续触发,输出高电平,无脉冲时,单稳态复0.

楼主:
2.6KHz的输出脉冲,我现在要把这个频率出现到结束的过程变为一个单脉冲高电平信号

老T叔的办法简单可靠。

网友B: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楼主:
我RC电路已经把波形搞掉了,但是好像电平拉不上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RC电路已经把波形搞掉了,但是好像电平拉不上去

我才用左边这个电路,把可通过频率改成2.4KHz以上,输出高电平的波形大概出来了,但是在前面加个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比较好,我不想在前一级的输出端波形收到影响来防止反向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1MzE4fDJiNmFmMjg0fDE3NjM4NzA2NjZ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重触发单稳态电路可实现,有脉冲时,单稳态始终被连续触发,输出高电平,无脉冲时,单稳态复0. ...

我只想用RC电路搭一个高通和一个低通滤波器,只是不知道他们频率都为2.7HZ的话,会有频率输出过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用RC电路搭一个高通和一个低通滤波器,只是不知道他们频率都为2.7HZ的话,会有频率输出过去么 ...

2.7Hz,这么低频,电容用大点,以加大RC常数,用multisim模拟一下

网友D:
各种单稳态。

网友E:
探讨值得拥有

网友F:
多阶RC,可用仿真软件反复调参数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