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初识GEL

楼主(2015-03-10):
ge, ST, AD, DDS, pad

和大多数电子小白一样,都是先学51然后cm3 ,现在转战TI C6000,开发DSP最大的不同就是就开发流程来讲 可能就是要编写GEL和CMD这时开发单片机 所没有的在下也是初知乍练还望赐教:

GEL文件中主要是对芯片的初始化

下面我们来看下广州创龙的C6748 gel文件源码

在下抛砖引玉,望老鸟赐教,和大家一起学习C6000

OnTargetConnect( )
{
    GEL_TextOut("\tTarget Connected.\n","Output",1,1,1);
    GEL_TextOut("\t---------------------------------------------\n","Output",1,1,1);

    CPU_PLL_PSC_DDR_Init();
}
//建立 菜单 Initiation 子菜单
//CPU_PLL_PSC_DDR_Init
menuitem "Initiation"
hotmenu CPU_PLL_PSC_DDR_Init()
{
    Clear_Memory_Map();
    Setup_Memory_Map();

    PSC_All_On();
    Core_456MHz_DDR2_156MHz();
        PINMUX();
    Wake_DSP();                        //只在OMAP下才有效 在使能ARM核之后需要使能DSP才可以调用DSP核
        Wake_PRU();
}

Wake_DSP()
{
    PSC0_LPSC_enableCore(1, LPSC_DSP);

    GEL_TextOut("\tDSP Wake Complete.(Only For OMAPL138)\n","Output",1,1,1);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Wake_PRU()
{
    PSC0_LPSC_enableCore(1, LPSC_PRU);

    GEL_TextOut("\tPRU Wake Complete.(Only For OMAPL138)\n","Output",1,1,1);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PINMUX()
{
        PINMUX0 = 0x88888888;
        PINMUX1 = 0x82828288;
        PINMUX2 = 0x88888888;
        PINMUX3 = 0x88888888;
        PINMUX4 = 0x22222288;
        PINMUX5 = 0x11118102;
        PINMUX6 = 0x11111111;
        PINMUX7 = 0x11111111;
        PINMUX8 = 0x11111111;
        PINMUX9 = 0x11111111;
        PINMUX10 = 0x11118888;
        PINMUX11 = 0x11111111;
        PINMUX12 = 0x11111111;
        PINMUX13 = 0x44448888;
        PINMUX14 = 0x44444488;
        PINMUX15 = 0x44444444;
        PINMUX16 = 0x88888844;
        PINMUX17 = 0x88888888;
        PINMUX18 = 0x88888888;
        PINMUX19 = 0x18888888;
  GEL_TextOut("\tPINMUX Enable Complete.\n","Output",1,1,1);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Clear_Memory_Map()
{
    GEL_MapOff( );
    GEL_MapReset( );
    GEL_TextOut("\tMemory Map Cleared.\n","Output",1,1,1);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Setup_Memory_Map()
{
    GEL_MapOn( );
    GEL_MapReset( );

    /* PRU */
    GEL_MapAddStr( 0x00000000, 0, 0x00000FFF, "R|W|AS4", 0 );   // PRUSS Local Address Space
    GEL_MapAddStr( 0x01C30000, 0, 0x01C301FF, "R|W|AS4", 0 );   // Data RAM 0
    GEL_MapAddStr( 0x01C32000, 0, 0x01C321FF, "R|W|AS4", 0 );   // Data RAM 1
    GEL_MapAddStr( 0x01C34000, 0, 0x01C36FFF, "R|W|AS4", 0 );   // INTC Registers
    GEL_MapAddStr( 0x01C37000, 0, 0x01C377FF, "R|W|AS4", 0 );   // PRU0 Registers
    GEL_MapAddStr( 0x01C37800, 0, 0x01C37FFF, "R|W|AS4", 0 );   // PRU1 Registers
    GEL_MapAddStr( 0x01C38000, 0, 0x01C38FFF, "R|W|AS4", 0 );   // PRU0 Instruction RAM
    GEL_MapAddStr( 0x01C3C000, 0, 0x01C3CFFF, "R|W|AS4", 0 );   // PRU1 Instruction RAM

    /* ARM */
    GEL_MapAddStr( 0xFFFD0000, 0, 0x00010000, "R|W|AS4", 0 );   // ARM Local ROM
    GEL_MapAddStr( 0xFFFEE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ARM INTC
    GEL_MapAddStr( 0xFFFF0000, 0, 0x00002000, "R|W|AS4", 0 );   // ARM Local RAM
    GEL_MapAddStr( 0x01BC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ARM ETB Memory
    GEL_MapAddStr( 0x01BC1000, 0, 0x00000800, "R|W|AS4", 0 );   // ARM ETB Regs
    GEL_MapAddStr( 0x01BC1800, 0, 0x00000100, "R|W|AS4", 0 );   // ARM Ice Crusher

    /* DSP */
    GEL_MapAddStr( 0x00700000, 0, 0x00100000, "R|W|AS4", 0 );   // DSP L2 ROM
    GEL_MapAddStr( 0x00800000, 0, 0x00040000, "R|W|AS4", 0 );   // DSP l2 RAM
    GEL_MapAddStr( 0x00E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DSP L1P RAM
    GEL_MapAddStr( 0x00F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DSP L1D RAM
    GEL_MapAddStr( 0x01800000, 0, 0x00010000, "R|W|AS4", 0 );   // DSP Interrupt Controller
    GEL_MapAddStr( 0x0181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DSP Powerdown Controller
    GEL_MapAddStr( 0x0181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DSP Security ID
    GEL_MapAddStr( 0x01812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DSP Revision ID
    GEL_MapAddStr( 0x01820000, 0, 0x00010000, "R|W|AS4", 0 );   // DSP EMC
    GEL_MapAddStr( 0x01830000, 0, 0x00010000, "R|W|AS4", 0 );   // DSP Internal Reserved
    GEL_MapAddStr( 0x01840000, 0, 0x00010000, "R|W|AS4", 0 );   // DSP Memory System

    GEL_MapAddStr( 0x11700000, 0, 0x00100000, "R|W|AS4", 0 );   // DSP L2 ROM (mirror)
    GEL_MapAddStr( 0x11800000, 0, 0x00040000, "R|W|AS4", 0 );   // DSP l2 RAM (mirror)
    GEL_MapAddStr( 0x11E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DSP L1P RAM (mirror)
    GEL_MapAddStr( 0x11F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DSP L1D RAM (mirror)

    /* Shared RAM */
    GEL_MapAddStr( 0x80000000, 0, 0x00020000, "R|W|AS4", 0 );   // Shared RAM

    /* EMIFA */
    GEL_MapAddStr( 0x40000000, 0, 0x20000000, "R|W|AS4", 0 );   // EMIFA SDRAM Data
    GEL_MapAddStr( 0x60000000, 0, 0x02000000, "R|W|AS4", 0 );   // EMIFA CS2
    GEL_MapAddStr( 0x62000000, 0, 0x02000000, "R|W|AS4", 0 );   // EMIFA CS3
    GEL_MapAddStr( 0x64000000, 0, 0x02000000, "R|W|AS4", 0 );   // EMIFA CS4
    GEL_MapAddStr( 0x66000000, 0, 0x02000000, "R|W|AS4", 0 );   // EMIFA CS5
    GEL_MapAddStr( 0x680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EMIFA Control

    /* DDR */
    GEL_MapAddStr( 0xB00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DDR Control
    GEL_MapAddStr( 0xC0000000, 0, 0x20000000, "R|W|AS4", 0 );   // DDR Data

    /* Peripherals */
    GEL_MapAddStr( 0x01C0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TPCC0
    GEL_MapAddStr( 0x01C08000, 0, 0x00000400, "R|W|AS4", 0 );   // TPTC0
    GEL_MapAddStr( 0x01C08400, 0, 0x00000400, "R|W|AS4", 0 );   // TPTC1
    GEL_MapAddStr( 0x01C1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SC 0
    GEL_MapAddStr( 0x01C1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LL Controller 0
    GEL_MapAddStr( 0x01C12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Key Manager
    GEL_MapAddStr( 0x01C13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SecCo
    GEL_MapAddStr( 0x01C14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SysConfig
    GEL_MapAddStr( 0x01C16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OPU 0
    GEL_MapAddStr( 0x01C17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OPU 2
    GEL_MapAddStr( 0x01C2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Timer64P 0
    GEL_MapAddStr( 0x01C2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Timer64P 1
    GEL_MapAddStr( 0x01C22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2C 0
    GEL_MapAddStr( 0x01C23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RTC
    GEL_MapAddStr( 0x01C24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OPU 1
    GEL_MapAddStr( 0x01C30000, 0, 0x00000200, "R|W|AS4", 0 );   // PRU Data RAM 0
    GEL_MapAddStr( 0x01C32000, 0, 0x00000200, "R|W|AS4", 0 );   // PRU Data RAM 1
    GEL_MapAddStr( 0x01C34000, 0, 0x00004000, "R|W|AS4", 0 );   // PRU Control Registers
    GEL_MapAddStr( 0x01C38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RU 0 Config Memory
    GEL_MapAddStr( 0x01C3C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RU 1 Config Memory
    GEL_MapAddStr( 0x01C4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MC/SD 0
    GEL_MapAddStr( 0x01C4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SPI 0
    GEL_MapAddStr( 0x01C42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ART 0
    GEL_MapAddStr( 0x01C43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PU 0
    GEL_MapAddStr( 0x01D0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cASP 0 Control
    GEL_MapAddStr( 0x01D0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cASP 0 FIFO Ctrl
    GEL_MapAddStr( 0x01D02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cASP 0 Data
    GEL_MapAddStr( 0x01D0C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ART 1
    GEL_MapAddStr( 0x01D0D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ART 2
    GEL_MapAddStr( 0x01D0E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OPU 4
    GEL_MapAddStr( 0x01D10000, 0, 0x00000800, "R|W|AS4", 0 );   // McBSP 0 Control
    GEL_MapAddStr( 0x01D10800, 0, 0x00000200, "R|W|AS4", 0 );   // McBSP 0 FIFO Ctrl
    GEL_MapAddStr( 0x01D11000, 0, 0x00000800, "R|W|AS4", 0 );   // McBSP 1 Control
    GEL_MapAddStr( 0x01D11800, 0, 0x00000200, "R|W|AS4", 0 );   // McBSP 1 FIFO Ctrl
    GEL_MapAddStr( 0x01E00000, 0, 0x00010000, "R|W|AS4", 0 );   // USB0 (USB HS) Cfg
    GEL_MapAddStr( 0x01E1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HPI Cfg
    GEL_MapAddStr( 0x01E1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HPI (IODFT)
    GEL_MapAddStr( 0x01E13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LCD Controller
    GEL_MapAddStr( 0x01E14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PU 1
    GEL_MapAddStr( 0x01E15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PU 2
    GEL_MapAddStr( 0x01E16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PP
    GEL_MapAddStr( 0x01E17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VPIF
    GEL_MapAddStr( 0x01E18000, 0, 0x00002000, "R|W|AS4", 0 );   // SATA
    GEL_MapAddStr( 0x01E1A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LL Controller 1
    GEL_MapAddStr( 0x01E1B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MC/SD 1
    GEL_MapAddStr( 0x01E20000, 0, 0x00002000, "R|W|AS4", 0 );   // EMAC CPPI
    GEL_MapAddStr( 0x01E22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MAC CONTROL registers
    GEL_MapAddStr( 0x01E23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MAC registers
    GEL_MapAddStr( 0x01E24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MAC MDIO port
    GEL_MapAddStr( 0x01E25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USB1 (USB FS)
    GEL_MapAddStr( 0x01E26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GPIO
    GEL_MapAddStr( 0x01E27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SC 1
    GEL_MapAddStr( 0x01E28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2C 1
    GEL_MapAddStr( 0x01E29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OPU 3
    GEL_MapAddStr( 0x01E2A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BIST Controller
    GEL_MapAddStr( 0x01E2B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PBIST Combiner
    GEL_MapAddStr( 0x01E2C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System Config

    GEL_MapAddStr( 0x01E30000, 0, 0x00008000, "R|W|AS4", 0 );   // TPCC1
    GEL_MapAddStr( 0x01E38000, 0, 0x00000400, "R|W|AS4", 0 );   // TPTC2
    GEL_MapAddStr( 0x01F0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PWM 0
    GEL_MapAddStr( 0x01F0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HRPWM 0
    GEL_MapAddStr( 0x01F02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PWM 1
    GEL_MapAddStr( 0x01F03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HRPWM 1
    GEL_MapAddStr( 0x01F06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CAP 0
    GEL_MapAddStr( 0x01F07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CAP 1
    GEL_MapAddStr( 0x01F08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ECAP 2
    GEL_MapAddStr( 0x01F0B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IOPU 5
    GEL_MapAddStr( 0x01F0C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Timer64P 2
    GEL_MapAddStr( 0x01F0D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Timer64P 3
    GEL_MapAddStr( 0x01F0E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SPI1
    GEL_MapAddStr( 0x01F10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cBSP 0 FIFO Data
    GEL_MapAddStr( 0x01F11000, 0, 0x00001000, "R|W|AS4", 0 );   // McBSP 1 FIFO Data
    GEL_TextOut("\tMemory Map Setup Complete.\n","Output",1,1,1);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Set_Core_456MHz() {
    device_PLL0(0,18,0,0,1,3,9);
    GEL_TextOut("\tPLL0 init done for Core:456MHz, EMIFA:114MHz\n","Output",1,1,1);
}

Set_DDRPLL_156MHz() {
    device_PLL1(12,0,0,1,2);
    GEL_TextOut("\tPLL1 init done for DDR:156MHz\n","Output",1,1,1);
}

Set_DDR2_156MHz() {
    GEL_TextOut("\tDDR initialization is in progress....\n","Output",1,1,1);
    Set_DDRPLL_156MHz();
    DEVICE_DDRConfig();
    GEL_TextOut("\tDDR2 init for 156 MHz is done\n","Output",1,1,1);
}

Core_456MHz_DDR2_156MHz() {
    Set_Core_456MHz();
    Set_DDR2_156MHz();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其中回调函数可以在CCS help文档中找到

比如GEL_MapOff()

这个函数描述是这样的

This function disables memory mapping. Note that disabling memory mapping can cause bus fault problems in the target because the Code Composer Studio debugger may attempt to access nonexistent memory. On power up, the memory map is turned off by default.

该函数会禁止内存映射,注意禁止的内存映射可能会引起目标的总线故障 ,因为CCS 调试器会尝试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在上电后,内存映射默认关闭。

详见创龙TL138_1808_6748-EVM 参考资料

多多指教

网友A:
我的建议是   广告很重要   但是产品的丰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