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下怎么设计按键程序,实现边按键输入数字,边在屏...

楼主(2015-03-10):
相当于该任务一直持续到按键输入完成,才进入调度状态。如何实现?按键防抖的延时会不会引起任务调度,如何防止?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要用系统延时的话,肯定会进行任务调度的。判定有按键输入,并且消抖后键值已不同认为是一次输入。

网友A:
对的,系统延时就是要调度任务的。但是消抖你就没必要用系统延时了吧~你等按键的任务优先级设成最高。只要你自己不挂起,不用延时。调度完了出来也还是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