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30通信问题?

楼主:
我根据官网例程模拟SPI通信方式与AD7730通信,RDY脚一直是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看看什么情况?void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
    unsigned char tmp,i;
        tmp=0x80;
        AD7730_CLK_1();
        for(i=0;i<8;i++)
        {
                AD7730_CLK_0();
                if((tmp & TxData)==0x00)
                {
                        AD7730_DIN_0();
                }
                else
                {
                        AD7730_DIN_1();
                }
                SPI_delay();
                AD7730_CLK_1();
                tmp>>=1;
                SPI_delay();
        }
}

void writetoreg(unsigned char byteword)
{
        CS_DISABLE();
        SPI_WriteByte(byteword);
        CS_ENABLE();
}

void Ad7730_Init(void)
{
         //Reset7730();
        writetoreg(0x03);
        writetoreg(0x80);
        writetoreg(0x00);
    writetoreg(0x10);//

        writetoreg(0x04);
        writetoreg(0x20);//

        writetoreg(0x02);
        writetoreg(0xB1);
        writetoreg(0x8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4))
        writetoreg(0x02); // Writes to Communications Register Setting Next Operation as Write to   Mode Register
        writetoreg(0x91);
        writetoreg(0x8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Wait for RDY pin to go low to indicate end of calibration cycle
    writetoreg(0x02);
        writetoreg(0x31);
        writetoreg(0x8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Wait for RDY pin to go low to indicate end of calibration cycle

         writetoreg(0x21);
}

网友A(2015-03-10):
保证开始时各引脚电平,结束后各引脚电平,

严格按时序操作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开始时各引脚电平,结束后各引脚电平,

严格按时序操作

在官网提供的例程里Reset脚由单片机控制,我的电路是直接接在3.3V电源上,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官网提供的例程里Reset脚由单片机控制,我的电路是直接接在3.3V电源上,会是这个问题吗? ...

改为按资料中的接法配合程序试试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采集波形,时序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终于调通了,还是reset脚的原因,应该由单片机来进行控制,如果直接上电的话,会导致芯片内部初始化不成功,无法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