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技术资料分享】+基于MSP430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

楼主(2015-03-10):
基于MSP430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对温度的检测和显示
/*************************************************************
程序功能:读取DS18B20进行温度测量以后的结果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
---------------------------------------------------------------
拨码开关设置:将LCD位拨至ON,其余拨至OFF
测试说明:观察显示温度数值。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DS18B2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要显示的6位温度数字
uchar dN[6];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ACTL |= TASSEL_2 + ID_3;
    //打开全局中断
    _EINT();

    LcdReset();
    DispStr(0,0,"Temperature is:");
    //循环读数显示
    while(1)
    {
       Disp_Numb(Do1Convert());
       Disp1Char(4,1,dN[5]+0x30);
       Disp1Char(5,1,dN[4]+0x30);
       Disp1Char(6,1,0x2e);         //0x2e是小数点对应的ASCII码值
       Disp1Char(7,1,dN[3]+0x30);
       Disp1Char(8,1,dN[2]+0x30);
       Disp1Char(9,1,dN[1]+0x30);
       Disp1Char(10,1,dN[0]+0x30);
    }
}

/*******************************************
函数名称:Disp_Numb
功    能:将从DS18B20读取的11bit温度数据转换
          成液晶显示的温度数字
参    数:temper--11bit温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
    uchar i;

    for(i = 0;i < 6;i++) dN[i] = 0; //初始化显示变量

    //数值转换
    if(temper & BIT0)
    {
        dN[0] = 5;
        dN[1] = 2;
        dN[2] = 6;
    }
    if(temper&BIT1)
    {
        dN[1] += 5;
        dN[2] += 2;
        dN[3] += 1;
    }
    if(temper & BIT2)
    {
        dN[2] += 5;
        dN[3] += 2;
        if(dN[2] >= 10)
        {
            dN[2] -= 10;
            dN[3] += 1;
        }
    }
    if(temper&BIT3)
    {
        dN[3] += 5;
    }
    if(temper & BIT4)
    {
        dN[4] += 1;
    }
    if(temper & BIT5)
    {
        dN[4] += 2;
    }
    if(temper & BIT6)
    {
        dN[4] += 4;
    }
    if(temper & BIT7)
    {
        dN[4] += 8;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8)
    {
        dN[4] += 6;
        dN[5] += 1;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9)
    {
        dN[4] += 2;
        dN[5] += 3;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A)
    {
        dN[4] += 4;
        dN[5] += 6;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if(dN[5] >= 10)
        {
            dN[5] -= 10;
        }
    }
}

网友A:
还是基于DS1820的温度测量的啊,,这个一般用于民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