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连烧两个电源IC了

楼主(2015-03-10):
第一次在这发帖,跪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电源IC用的是viper22a,第一次是所有元件焊好了一通电U1的GND引脚就烧了;第二次是没有焊变压器二次侧的元件,通电三四秒U1也烧毁了。

附图

附图

网友A:
图呢?
调试的时候输入串个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调试的时候输入串个白炽灯

刚刚发上来,输入是有隔离变压器的,大神帮我看看啊

网友B:
楼主要在输入侧220v当中串入一只60---100W的白炽灯灯泡,这样利用灯的变化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在输入侧220v当中串入一只60---100W的白炽灯灯泡,这样利用灯的变化来判断 ...

您好,开始C3我用的一个10uF 25v的单电容,电路没有反应,我换成10uF 50V的电解电容后就烧芯片了;并且两次都是烧的U1的1脚和2脚。能帮我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C:
没看到一次启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一次启动嘛

换了电容后应该是启动了的,不然1,2脚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D:
都没焊变压器怎么会烧芯片?PCB图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没焊变压器怎么会烧芯片?PCB图查一下

变压器焊了的,是24V输出侧的元件和反馈部分没有焊

网友E:
市电输入端浪涌防护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焊了的,是24V输出侧的元件和反馈部分没有焊

PCB和变压器截图来看看
是不是变压器绕组搞错了

网友F:
围观各路电灯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焊了的,是24V输出侧的元件和反馈部分没有焊

反馈部分一定要焊~~~

否则,必烧无异~~~ :lol

网友H:
检查一下D3 ,输出24V SS54貌似反向耐压不够
次级直接短路是会烧VIPER12
试试看ER2D

网友B:
感觉可以将D3的规格再上升一个级别,还有你的变压器是否可靠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变压器是用的个样品出去加工的,原理我也还没搞清楚,现在把D2换成了
RS1M耐压值是1000V的后不烧芯片了,但是输出应该是24V的现在输出在9点几V到12V波动。

网友I:
输出波动,你接反馈电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