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ea不置一

楼主(2015-03-10):
halt会被执行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halt指令是肯定执行的,问题是执行后芯片如何唤醒的问题。

网友B:
总不至于进入halt后,就等掉电重新上电运行吧

网友C:
所以一般的操作是在进入halt或者power down之前,将对应的唤醒允许中断开启,再进入halt或者power down。

网友D:
中颖MCU ,锂电池管理IC,专业代理 姜先生  QQ252678599  手机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