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样去控制Cell Selection Switches

楼主(2015-03-10):
SH79F329的VADC有两个通道,根据其方框图可知,采样四节电池必须经过Cell Selection Switches。但怎样去控制Cell Selection Switches以便知道采样的是第几节电池?

网友A:
数据手册没提到这部分

楼主:
是啊,没找到

网友B:
仔细看看手册 跟你外部接的电路由关系

网友C:
SH79F329内部逻辑分为两部分:用于高压到低压转换的模拟前端AFE,用于AD转换和其他逻辑运算的MCU,MCU通过内部SCI总线控制AFE的转换通道。

网友D:
在SH79F329两个输入通道中,一般建议使用AN0测量模拟前端AFE转换出来的电压值,AN1用于温度或其他测试。

网友E:
关于AFE转换通道的控制,请参考SH79F329 SPEC的P70,有如何设置AFE的寄存器,以及最终的电压运算公式: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F:
中颖MCU,锂电池管理IC 代理,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