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据不稳定

楼主(2015-03-10):
用88F516芯片,带仿真器时,通过通讯485读取数据很稳定,但去掉仿真器用通讯读取的数据就不稳定

网友A:
怎么个不稳定?

楼主:
在1-20值范围内跳动

网友B:
加了中位值滤波了吗

楼主:
嗯,没有明显效果

网友C:
严格按照串口设置说明正确设置波特率,应该不会有如此偏差,请使用示波器抓取波形查明是何原因导致。

网友D:
不可能的事。你说挂着仿真器,某些功能不正常还有可说的。

楼主:
哦,我再检查下

网友E:
中颖MCU,锂电池管理IC 代理,姜先生 QQ252678599  电话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