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ynos 4412能不能同时让单核进行工作?

楼主(2015-03-10):
现在是4核的系统,能不能当单个核心使用呢?功耗会不会小很多?

网友A:
可以单核运行,估计功耗小不了哪里去,因为4个处理器都是协调处理,优化电源管理程序就行了,四核只用一个核,当数据量比较大时,cpu发热比较厉害,功耗也会比较大,所以建议优化电源管理,和系统,多核运行起来可能功耗会比单核低。

网友B:
单核的话,功耗应该更低的,但是性能也会低下来,这个要看你产品的需求,如果不追求高性能,开单核货双核都是可以的,4412的价格确实和单核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