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解决办法

楼主(2015-03-10):
进遇到**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这个问题,程序一直停在0x20000004的位置。判断是核没有启动。晶振正常,复位正常,电压正常。但是发现BOO0T引脚连接了VCC,断开BOOT0,让BOOT0悬空.问题排除

网友A:
驱蚊器维权网额外全额去

网友B(2016-10-20):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但是我的BOOT0本来就是悬空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C:
查看手册里面推荐的是怎么接Boot那俩腿的。

网友D:
如果栈异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