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为什么烧毁?

楼主(2015-03-10):
产品发货后有几个月后,产品出现故障,发现内有个变压器烧成图片样子了。变压器输入交流220V,输出3路分别是整流后给7812供电。
请问变压器为什么发热烧毁呢?  为什么变压器热的烧毁这样而后面的电源7812部分无任何损坏?
以下可能问题已经排除:
1、变压器功率不足。此变压器给3个输出整流后给7812供电,变压器负载功率40W左右;
2、此变压器此产品已经发货100多台,只有这一台变压器过热烧毁;
3、只有变压器过热损坏了,变压器供电的7812电源芯片部分无任何损坏,更换变压器后所有工作都正常;

网友A:
高压部分线间短路引起烧毁

网友B:
初级 漆包线 短路
这个可以找厂家索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线间短路引起烧毁

你好!线之间短路了,那么短路后不会引起初次级匝数比的变化吗?现场情况是变压器次级的电源部分没有损坏,工作都是正常的。  我理解有线之间短路了,那么匝数比就变了啊,如果是高压部分短路,那么就相当于初级匝数变少了,次级输出电压会升高很多烧毁后面的整流电源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线之间短路了,那么短路后不会引起初次级匝数比的变化吗?现场情况是变压器次级的电源部分没有损坏 ...

这要具体分析,你的次级电压多少,一般7812的话~15V够了,7812的最高输入电压为32V.
变压器一般层间压差十几伏,所以故障时次级电压不会升得很高.次级要>32V,初级得有一半短路.等到7812超载时,变压器已经趴下了.

网友C:
看了你的图,初级、次级线包都有可能短路。
1.可以拿表测测看看是哪级短路了。次级短路,芯片相当于不供电或低电,后面的电路不会损坏。但线圈会过热。初级短路的话,变压器短路次级无输出初级烧坏但会跳闸啊,你实验室没闸?
2.图上的变压器外层明显融化,这应该不是阻燃材料,有安全隐患啊。变压器质量不行!

网友D:
变压器功率是否不足可以通过测量开路和带载输出电压来判断,工作一段时间摸摸温升也行。不过就楼主帖的情况来看,应为变压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存在匝间短路。

网友E:
这种变压器,我也有坏过;
整流输出后,电容接的比较大吧,负载的话,启动的时候容易烧;

网友E:
你都烧成这样了,也许个别质量不好;

或者找一个测下,长时间后的变压器温度大概是多少;
变压器本身也有温升的;
提高功率,或者加散热处理看看;
不知道你现在变压器的余量留了多少;

网友F:
变压器烧了一定是大电流所至,看了下,你的变压器长地还挺好看,100个才坏一个,不错了

网友G:
温度过高?超载?线路不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具体分析,你的次级电压多少,一般7812的话~15V够了,7812的最高输入电压为32V.
变压器一般层间压差十 ...

请问下,变压器如果匝间短路了,为什么会使变压器温度迅速升高呢?怎么让变压器磁芯温度升高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变压器如果匝间短路了,为什么会使变压器温度迅速升高呢?怎么让变压器磁芯温度升高的呢? ...

匝间短路,短路各匝导线中电流远超过允许值,发热严重,变压器温度升高。

估计楼主选用的环形变压器绝缘不好,层间处理也不好。

网友I:
水平和经验有限,如果这种变压器接便宜的UPS,会不会出现过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变压器如果匝间短路了,为什么会使变压器温度迅速升高呢?怎么让变压器磁芯温度升高的呢? ...

被短路的那几匝线圈就好比你把次级线圈短路了,想想会有死马现象?哈哈,这就是短路环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水平和经验有限,如果这种变压器接便宜的UPS,会不会出现过热?

变压器是否过热,与变压器种类无关。

网友J:
一般是匝间短路了,简单的道理,短路的地方,肯定有一圈或者多圈变成短路环路了,相当于多了一个次级,输出直接短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是否过热,与变压器种类无关。

便宜的UPS,220V输出不是很好的正弦波,甚至不是正弦波,普通工频变压器接这种电源,不知是否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匝间短路了,简单的道理,短路的地方,肯定有一圈或者多圈变成短路环路了,相当于多了一个次级,输出 ...

匝间短路的地方为什么相当于多了个次级输出直接短路呢?假设有100匝,短路了中间的10匝,那不就等于匝数变小了吗?

网友K:
变压器输出短路,比如整流部分短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匝间短路的地方为什么相当于多了个次级输出直接短路呢?假设有100匝,短路了中间的10匝,那不就等于匝数 ...

这多出来的10匝,就是一个二头短路的等效次级呀,只不过悬空在初级的中间,变压器是靠磁耦合传递能量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要么你大脑瞬间短路了,要么你基础太差,连变压器的特性都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