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开关求解

楼主(2015-03-11):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没有

网友A:
好像有现成的模块。
就是一个红外遥控开关

网友B:
红外的一般接收都是用单片机实现功能的,如果只是楼主所说的遥控开关功能,可以用硬件电路实现,比如NE565加双稳态电路等。

网友C:
PT2262IR PT2272

网友D:
用楼上所言的编解码芯片即可,市场上有卖现成模块的,你自制的成本恐怕会比成品更高。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