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TNY280的问题,望高人解答

楼主(2015-03-11):
小弟最近想做个30W的开关电源,不想用TOP系列的芯片,相用TNY280,不知能否达到30W要求
输入范围是165~265V
另外,如果30W,这个芯片怎么散热设计

网友A:
自己看参数啊,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B:
TNY280做30W 恐怕不太够
自己重新选吧 官网有现成的资料
PI的散热 一般只要芯片背个合适的散热片布局考虑下 基本就OK了 资料上写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