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orcad与allegro交互时,如何让orcad中的元件选中时,allegro中...

楼主(2015-03-11):
使用的软件版本为16.6,在该版本中orcad与allegro交互时,orcad中选中某元件,allegro中界面会以对应元件为中心进行缩放,要怎样设置才能让orcad中的元件选中时,allegro中不缩放到相应元件位置?

网友A:
解除关联
原理图中 preferences  miscellaneous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打钩去掉

网友B:
这应该就是进程间通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除关联
原理图中 preferences  miscellaneous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打钩去掉

解除关联了,就不能交互了啊,我要交互的时候不让allegro缩放,以方便全局看PCB

网友A:
cadence 关联到PCB的时候 是自动以选中器件为中心 放大到合适的大小。
你想要不缩放 估计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关联到PCB的时候 是自动以选中器件为中心 放大到合适的大小。
你想要不缩放 估计没办法 ...

:(要这是样的话,就只能等待新的版本能改善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15-10-27):
引用 网友A:
cadence 关联到PCB的时候 是自动以选中器件为中心 放大到合适的大小。
你想要不缩放 估计没办法 ...

那么,选中部分电路之后,能不能将分布在PCB中的元器件集中在一起(不使用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