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传输数据格式问题

楼主(2015-03-11):
我用MSP430F5529做一个数据格式信息的判断,想得到的结果是;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B FF 06 05 31 1E FF
06 05 01 68 FF 06 05 31 1C FF

07 05 FF 01 FF
其中 07表示控制信息标志位,05 表示数据包的长度;06表示数据信息标志位;ff 00 表示开始接收数据标志位;ff 01 表示数据接收完成后发送的标志位;5d 0d 和64 36 为接收到的数据;
实际的到的结果是: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B FF 06 05 31 1E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8 FF 06 05 31 1C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A FF 06 05 31 1B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9 FF 06 05 31 1D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8 FF 06 05 31 1C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A FF 06 05 31 1B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8 FF 06 05 31 1C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5 FF 06 05 31 1D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B FF 06 05 31 26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6 FF 06 05 31 1C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9 FF 06 05 31 19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A FF 06 05 31 19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9 FF 06 05 31 1B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8 FF 06 05 31 1F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9 FF 06 05 31 1A FF
07 05 FF 00 FF 06 05 01 69 FF 06 05 31 19 FF
以下是我实现的函数:
unsigned int Rs232_Start_Msg_Cortrol(void)
{
  return RS_232_SEND_MSG_START_COLLECT;    //开始信息判断 0xff00
}
void Rs232_Start_Msg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j;
    RS232_SEND_MSG_ARRAY[0] = RS_232_SEND_MSG_CONTROL;   //控制标志位 0x07
    RS232_SEND_MSG_ARRAY[1] = 5;                         //数据长度 0x05
    RS232_SEND_MSG_ARRAY[4] = End_Flag_Value;            //结束标志位0xff
    if(un_rs232_msg.st_rs232_msg.type == 0x01)           //从上位机进行数据开始的判断;接收PC开始标志
    {
                RS232_SEND_MSG_ARRAY[2]  = Rs232_Start_Msg_Cortrol()>>8; //如果位为开始,则发送0xff00,作为开始标志
                RS232_SEND_MSG_ARRAY[3]  = Rs232_Start_Msg_Cortrol();
                 for(i=0;i<5;i++)
                  {
                        if((RS232_SEND_MSG_ARRAY[i]&0xff00)== 0)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else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j=RS232_SEND_MSG_ARRAY[i]>>8;
                           RS232_send_one_byte(j);
                         }
                  }
        }
}
unsigned int Rs232_End_Msg_Cortrol(void)
{
  return RS_232_SEND_MSG_END_COLLECT;
}
void Rs232_End_Msg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j;
        RS232_SEND_MSG_ARRAY[0] =  RS_232_SEND_MSG_CONTROL;   //控制标志位 0x07
        RS232_SEND_MSG_ARRAY[1] = 5;                          //控制信息长度
        RS232_SEND_MSG_ARRAY[4] = End_Flag_Value;             //结束标志 0xff
        for(g_frq_end_flag = g_frq_start ; g_frq_end_flag <= g_frq_end ; g_frq_end_flag += g_frq_interval);
        if(g_frq_end_flag == g_frq_end)//扫描频率的判断标志,与结束频率是否相等
        {
                RS232_SEND_MSG_ARRAY[2]  = Rs232_End_Msg_Cortrol()>>8;  //将结束控制标志位0xff01发送给PC
                RS232_SEND_MSG_ARRAY[3]  = Rs232_End_Msg_Cortrol();
                 for(i=0;i<5;i++)
                  {
                        if((RS232_SEND_MSG_ARRAY[i]&0xff00)== 0)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
                         else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j=RS232_SEND_MSG_ARRAY[i]>>8;
                           RS232_send_one_byte(j);
                         }
                  }
        }
}
char Judge_Msg_Or_Control(void)
{
   if((g_ad1_value != 0) && (g_ad2_value == 0) )
   {
          return   RS_232_SEND_MSG_AMP ;  //返回幅值信息 0x04
   }
   else if((g_ad1_value != 0) && (g_ad2_value != 0))
   {
          return  RS_232_SEND_MSG_PHASE;  //返回相位信息0x06
   }
   else
   {
            return  RS_232_SEND_MSG_REEOR;  //如果都没有则返回0x00错误信息
   }
}
void Rs232_Data_Msg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j;
  RS232_SEND_MSG_ARRAY[0] = Judge_Msg_Or_Control();
  RS232_SEND_MSG_ARRAY[1] = 5;
  RS232_SEND_MSG_ARRAY[4] = End_Flag_Value;
  switch(RS232_SEND_MSG_ARRAY[0])
  {
        case 0x05:
          RS232_SEND_MSG_ARRAY[2]  = g_ad1_value>>8;
          RS232_SEND_MSG_ARRAY[3]  = g_ad1_value;
                for(i=0;i<5;i++)
                  {
                        if((RS232_SEND_MSG_ARRAY[i]&0xff00)== 0)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
                         else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j=RS232_SEND_MSG_ARRAY[i]>>8;
                           RS232_send_one_byte(j);
                         }
                  }
          break;
        case 0x06:
                  RS232_SEND_MSG_ARRAY[2]  = g_ad1_value>>8;
                  RS232_SEND_MSG_ARRAY[3]  = g_ad1_value;
                        for(i=0;i<5;i++)
                          {
                                if((RS232_SEND_MSG_ARRAY[i]&0xff00)== 0)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
                                 else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j=RS232_SEND_MSG_ARRAY[i]>>8;
                                   RS232_send_one_byte(j);
                                 }
                          }
                  RS232_SEND_MSG_ARRAY[2]  = g_ad2_value>>8;
                  RS232_SEND_MSG_ARRAY[3]  = g_ad2_value;
                        for(i=0;i<5;i++)
                          {
                                if((RS232_SEND_MSG_ARRAY[i]&0xff00)== 0)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
                                 else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j=RS232_SEND_MSG_ARRAY[i]>>8;
                                   RS232_send_one_byte(j);
                                 }
                          }
                break;
        case 0x00:
                RS232_SEND_MSG_ARRAY[2] = (0x00>>8);
                RS232_SEND_MSG_ARRAY[3] = 0x00;
                for(i=0;i<5;i++)
                  {
                        if((RS232_SEND_MSG_ARRAY[i]&0xff00)== 0)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
                         else
                         {
                           j=RS232_SEND_MSG_ARRAY[i];
                           RS232_send_one_byte(j);
                           j=RS232_SEND_MSG_ARRAY[i]>>8;
                           RS232_send_one_byte(j);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
{
  ... //初始化
while (1)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g_frq_time_flag != 0)   //检查频率时间标志是否为0  //定时扫描
          {
                g_frq_time_flag = 0;
            g_ad1_value = ADC161S626_1_Read();  //ad1返回数据
            g_ad2_value = ADC161S626_2_Read(); //ad2 返回数据
            Rs232_Start_Msg_Process();    //控制开始信息
            Rs232_Data_Msg_Process();   //数据信息
            Rs232_End_Msg_Process();   //控制结束信息
            ad_9832_process();             //接收PC机传输的数据信息
      }
}
}

网友A:
自己编写的协议?
为啥不用现成的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写的协议?
为啥不用现成的协议啊?

发送串口数据的协议是现成的,然后这是我自己定的一个上位机好识别的协议;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这个按照那个协议的进行数据处理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