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flash问题

楼主(2015-03-11):
请问要怎么使程序放在指定的**体位置下执行?

网友A:
一般要使用编译器提供的链接命令来实现.
你打开你的编译器的手册仔细找找吧

楼主:
有没有连结阿? 我找不到iar使用手册

楼主:
我看到可以从.icf档里面改, 但是我改完之后没办法储存阿? 谁可帮解??

网友B:
IAR--->Help菜单下有所有帮助文件

网友C:
你去找找关于 stm8s的 iap,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