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无正文)

网友A:
这可不好说,要看你的30V电源的设计,多数常见电源是不支持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好说,要看你的30V电源的设计,多数常见电源是不支持串联的。

我刚才等不及了,已经串联了:L,之前也是担心有损伤,不过条件所限,没办法了

现在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发现二极管在加反向电压的时候,上面有比较大的毛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然后加正向电压使二极管导通,二极管两端有0.2V的正向压降,但是也有比较大的毛刺,是二极管本身的问题,还是什么外在原因导致的
希望大神能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等不及了,已经串联了,之前也是担心有损伤,不过条件所限,没办法了

现在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发 ...

毛刺是你的电源问题或者测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刺是你的电源问题或者测量问题。

是板子上出现问题,然后把有问题的二极管拆下来用直流电源仪器来测,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板子上出现问题,然后把有问题的二极管拆下来用直流电源仪器来测,也是一样的现象 ...

都说了,不是电源问题就是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不是电源问题就是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
。。。结贴按钮在哪里?

网友B:
有些电源可以的;
你要问做电源的厂家,能否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源可以的;
你要问做电源的厂家,能否串联;

串不串联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是4楼的那个二极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不串联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是4楼的那个二极管问题了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