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si4432的寄存器配置技巧

楼主(2015-03-11):
求si4432的稳定性reg配置

最近配置了个速率5K的,我在1米范围内测试,20%的概率有CRC接收失败。还不如我另一组参数9.6K的速率稳定。
这种现象是什么造成的?

我想求教一下这个频偏、信道带宽啦、前导码等配置,有什么内在关联吗。

或者,请那些做到1KM以上距离的大神,直接分享一下你们的reg配置参数吧?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上去,偶是版主是版主是版是主
求大神给个面子...

楼主:
有效回答,50分送上

网友A:
wds软件可生成REG的数据,我在调4463,与4432相似,目前顺利

网友A:
/*! @file radio_config.h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th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 configurations.
*
* @n WDS GUI Version: 3.2.9.0
* @n Device: Si4463 Rev.: C2
*
* @b COPYRIGHT
* @n Silicon Laboratories Confidential
* @n Copyright 2015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 @n http://www.silabs.com
*/
#ifndef RADIO_CONFIG_H_
#define RADIO_CONFIG_H_
// USER DEFINED PARAMETERS
// Define your own parameters here
// INPUT DATA
/*
// Crys_freq(Hz): 30000000    Crys_tol(ppm): 20    IF_mode: 2    High_perf_Ch_Fil: 1    OSRtune: 0    Ch_Fil_Bw_AFC: 0    ANT_DIV: 0    PM_pattern: 0
// MOD_type: 2    Rsymb(sps): 10000    Fdev(Hz): 20000    RXBW(Hz): 150000    Manchester: 0    AFC_en: 0    Rsymb_error: 0.0    Chip-Version: 2
// RF Freq.(MHz): 433.92    API_TC: 29    fhst: 0    inputBW: 0    BERT: 0    RAW_dout: 0    D_source: 0    Hi_pfm_div: 1
// API_ARR_Det_en: 0    Fdev_error: 0    API_ETSI: 0
//
// # RX IF frequency is  -468750 Hz
// # WB filter 4 (BW =  82.64 kHz);  NB-filter 4 (BW = 82.64 kHz)
//
// Modulation index: 4
*/

//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define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RADIO_XO_FREQ                     30000000L
#define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CHANNEL_NUMBER                    0x00
#define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RADIO_PACKET_LENGTH               0x07
#define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RADIO_STATE_AFTER_POWER_UP        0x03
#define RADIO_CONFIGURATION_DATA_RADIO_DELAY_CNT_AFTER_RESET       0xF000
#include "..\drivers\radio\Si446x\si446x_patch.h"

// CONFIGURATION COMMANDS
/*
// Command:                  RF_POWER_UP
// Description:              Command to power-up the device and select the operational mode and functionality.
*/
#define RF_POWER_UP 0x02, 0x81, 0x00, 0x01, 0xC9, 0xC3, 0x80
/*
// Command:                  RF_GPIO_PIN_CFG
// Description:              Configures the GPIO pins.
*/
#define RF_GPIO_PIN_CFG 0x1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GLOBAL_XO_TUNE_2
// Number of properties:     2
// Group ID:                 0x00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40, 0x00,
// Descriptions:
//   GLOBAL_XO_TUNE - Configure the internal capacitor frequency tuning bank for the crystal oscillator.
//   GLOBAL_CLK_CFG - Clock configuration options.
*/
#define RF_GLOBAL_XO_TUNE_2 0x11, 0x00, 0x02, 0x00, 0x52,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GLOBAL_CONFIG_1
// Number of properties:     1
// Group ID:                 0x00
// Start ID:                 0x03
// Default values:           0x20,
// Descriptions:
//   GLOBAL_CONFIG - Global configuration settings.
*/
#define RF_GLOBAL_CONFIG_1 0x11, 0x00, 0x01, 0x03, 0x20
/*
// Set properties:           RF_INT_CTL_ENABLE_1
// Number of properties:     1
// Group ID:                 0x01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4,
// Descriptions:
//   INT_CTL_ENABLE - This property provides for global enabling of the three interrupt groups (Chip, Modem and Packet Handler) in order to generate HW interrupts at the NIRQ pin.
*/
#define RF_INT_CTL_ENABLE_1 0x11, 0x01, 0x01,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FRR_CTL_A_MODE_4
// Number of properties:     4
// Group ID:                 0x02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1, 0x02, 0x09, 0x00,
// Descriptions:
//   FRR_CTL_A_MODE - Fast Response Register A Configuration.
//   FRR_CTL_B_MODE - Fast Response Register B Configuration.
//   FRR_CTL_C_MODE - Fast Response Register C Configuration.
//   FRR_CTL_D_MODE - Fast Response Register D Configuration.
*/
#define RF_FRR_CTL_A_MODE_4 0x11, 0x02,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REAMBLE_TX_LENGTH_9
// Number of properties:     9
// Group ID:                 0x10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8, 0x14, 0x00, 0x0F, 0x21, 0x00, 0x00,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REAMBLE_TX_LENGTH - Configure length of TX Preamble.
//   PREAMBLE_CONFIG_STD_1 - Configuration of reception of a packet with a 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PREAMBLE_CONFIG_NSTD - Configuration of transmission/reception of a packet with a Non-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PREAMBLE_CONFIG_STD_2 - Configuration of timeout periods during reception of a packet with 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PREAMBLE_CONFIG - General configuration bits for the Preamble field.
//   PREAMBLE_PATTERN_31_24 - Configuration of the bit values describing a Non-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PREAMBLE_PATTERN_23_16 - Configuration of the bit values describing a Non-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PREAMBLE_PATTERN_15_8 - Configuration of the bit values describing a Non-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PREAMBLE_PATTERN_7_0 - Configuration of the bit values describing a Non-Standard Preamble pattern.
*/
#define RF_PREAMBLE_TX_LENGTH_9 0x11, 0x10, 0x09, 0x00, 0x08, 0x14, 0x00, 0x0F, 0x31,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SYNC_CONFIG_6
// Number of properties:     6
// Group ID:                 0x11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1, 0x2D, 0xD4, 0x2D, 0xD4, 0x00,
// Descriptions:
//   SYNC_CONFIG - Sync Word configuration bits.
//   SYNC_BITS_31_24 - Sync word.
//   SYNC_BITS_23_16 - Sync word.
//   SYNC_BITS_15_8 - Sync word.
//   SYNC_BITS_7_0 - Sync word.
//   SYNC_CONFIG2 - Sync Word configuration bits.
*/
#define RF_SYNC_CONFIG_6 0x11, 0x11, 0x06, 0x00, 0x01, 0xB4, 0x2B,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KT_CRC_CONFIG_7
// Number of properties:     7
// Group ID:                 0x12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0, 0x01, 0x08, 0xFF, 0xFF,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KT_CRC_CONFIG - Select a CRC polynomial and seed.
//   PKT_WHT_POLY_15_8 - 16-bit polynomial value for the PN Generator (e.g., for Data Whitening)
//   PKT_WHT_POLY_7_0 - 16-bit polynomial value for the PN Generator (e.g., for Data Whitening)
//   PKT_WHT_SEED_15_8 - 16-bit seed value for the PN Generator (e.g., for Data Whitening)
//   PKT_WHT_SEED_7_0 - 16-bit seed value for the PN Generator (e.g., for Data Whitening)
//   PKT_WHT_BIT_NUM - Selects which bit of the LFSR (used to generate the PN / data whitening sequence) is used as the output bit for data scrambling.
//   PKT_CONFIG1 - General configuration bits for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of a packet.
*/
#define RF_PKT_CRC_CONFIG_7 0x11, 0x12, 0x07, 0x00, 0x04, 0x01, 0x08, 0xFF, 0xFF, 0x20, 0x02
/*
// Set properties:           RF_PKT_LEN_12
// Number of properties:     12
// Group ID:                 0x12
// Start ID:                 0x08
// Default values:           0x00, 0x00, 0x00, 0x30, 0x3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KT_LEN - Configuration bits for reception of a variable length packet.
//   PKT_LEN_FIELD_SOURCE - Field number containing the received packet length byte(s).
//   PKT_LEN_ADJUST - Provides for adjustment/offset of the received packet length value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a variety of methods of defining total packet length).
//   PKT_TX_THRESHOLD - TX FIFO almost empty threshold.
//   PKT_RX_THRESHOLD - RX FIFO Almost Full threshold.
//   PKT_FIELD_1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Field 1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1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Field 1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1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Field 1.
//   PKT_FIELD_1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Field 1.
//   PKT_FIELD_2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Field 2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2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Field 2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2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Field 2.
*/
#define RF_PKT_LEN_12 0x11, 0x12, 0x0C, 0x08, 0x00, 0x00, 0x00, 0x30, 0x30, 0x00, 0x07, 0x04, 0x8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KT_FIELD_2_CRC_CONFIG_12
// Number of properties:     12
// Group ID:                 0x12
// Start ID:                 0x14
// Default values: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KT_FIELD_2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Field 2.
//   PKT_FIELD_3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Field 3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3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Field 3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3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Field 3.
//   PKT_FIELD_3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Field 3.
//   PKT_FIELD_4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Field 4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4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Field 4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4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Field 4.
//   PKT_FIELD_4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Field 4.
//   PKT_FIELD_5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Field 5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5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Field 5 length value.
//   PKT_FIELD_5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Field 5.
*/
#define RF_PKT_FIELD_2_CRC_CONFIG_12 0x11, 0x12, 0x0C, 0x1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KT_FIELD_5_CRC_CONFIG_12
// Number of properties:     12
// Group ID:                 0x12
// Start ID:                 0x20
// Default values: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KT_FIELD_5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Field 5.
//   PKT_RX_FIELD_1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1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1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1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1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RX Field 1.
//   PKT_RX_FIELD_1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RX Field 1.
//   PKT_RX_FIELD_2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2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2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2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2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RX Field 2.
//   PKT_RX_FIELD_2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RX Field 2.
//   PKT_RX_FIELD_3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3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3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3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3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RX Field 3.
*/
#define RF_PKT_FIELD_5_CRC_CONFIG_12 0x11, 0x12, 0x0C, 0x2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KT_RX_FIELD_3_CRC_CONFIG_9
// Number of properties:     9
// Group ID:                 0x12
// Start ID:                 0x2C
// Default values: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KT_RX_FIELD_3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RX Field 3.
//   PKT_RX_FIELD_4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4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4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4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4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RX Field 4.
//   PKT_RX_FIELD_4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RX Field 4.
//   PKT_RX_FIELD_5_LENGTH_12_8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5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5_LENGTH_7_0 - Unsigned 13-bit RX Field 5 length value.
//   PKT_RX_FIELD_5_CONFIG - General data processing and packet configuration bits for RX Field 5.
//   PKT_RX_FIELD_5_CRC_CONFIG - Configuration of CRC control bits across RX Field 5.
*/
#define RF_PKT_RX_FIELD_3_CRC_CONFIG_9 0x11, 0x12, 0x09, 0x2C,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KT_CRC_SEED_31_24_4
// Number of properties:     4
// Group ID:                 0x12
// Start ID:                 0x36
// Default values:           0x00, 0x00, 0x00, 0x00,
// Descriptions:
//   PKT_CRC_SEED_31_24 - 32-bit seed value for the 32-bit CRC engine
//   PKT_CRC_SEED_23_16 - 32-bit seed value for the 32-bit CRC engine
//   PKT_CRC_SEED_15_8 - 32-bit seed value for the 32-bit CRC engine
//   PKT_CRC_SEED_7_0 - 32-bit seed value for the 32-bit CRC engine
*/
#define RF_PKT_CRC_SEED_31_24_4 0x11, 0x12, 0x04, 0x36, 0x00, 0x00, 0x00,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MODEM_MOD_TYPE_12
// Number of properties:     12
// Group ID:                 0x20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2, 0x80, 0x07, 0x0F, 0x42, 0x40, 0x01, 0xC9, 0xC3, 0x80, 0x00, 0x06,
// Descriptions:
//   MODEM_MOD_TYPE - Selects the type of modulation. In TX mode, additionally selects the source of the modulation.
//   MODEM_MAP_CONTROL - Controls polarity and mapping of transmit and receive bits.
//   MODEM_DSM_CTRL - Miscellaneous control bits for the Delta-Sigma Modulator (DSM) in the PLL Synthesizer.
//   MODEM_DATA_RATE_2 - Unsigned 24-bit valu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X data rate
//   MODEM_DATA_RATE_1 - Unsigned 24-bit valu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X data rate
//   MODEM_DATA_RATE_0 - Unsigned 24-bit valu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X data rate
//   MODEM_TX_NCO_MODE_3 - TX Gaussian filter oversampling ratio and Byte 3 of unsigned 26-bit TX Numeric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NCO) modulus.
//   MODEM_TX_NCO_MODE_2 - TX Gaussian filter oversampling ratio and Byte 3 of unsigned 26-bit TX Numeric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NCO) modulus.
//   MODEM_TX_NCO_MODE_1 - TX Gaussian filter oversampling ratio and Byte 3 of unsigned 26-bit TX Numeric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NCO) modulus.
//   MODEM_TX_NCO_MODE_0 - TX Gaussian filter oversampling ratio and Byte 3 of unsigned 26-bit TX Numeric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NCO) modulus.
//   MODEM_FREQ_DEV_2 - 17-bit unsigned TX frequency deviation word.
//   MODEM_FREQ_DEV_1 - 17-bit unsigned TX frequency deviation word.
*/
#define RF_MODEM_MOD_TYPE_12 0x11, 0x20, 0x0C, 0x00, 0x02, 0x00, 0x07, 0x01, 0x86, 0xA0, 0x01, 0xC9, 0xC3, 0x80, 0x00, 0x05
/*
// Set properties:           RF_MODEM_FREQ_DEV_0_1
// Number of properties:     1
// Group ID:                 0x20
// Start ID:                 0x0C
// Default values:           0xD3,
// Descriptions:
//   MODEM_FREQ_DEV_0 - 17-bit unsigned TX frequency deviation word.
*/
#define RF_MODEM_FREQ_DEV_0_1 0x11, 0x20, 0x01, 0x0C, 0x76
/*
// Set properties:           RF_MODEM_TX_RAMP_DELAY_12
// Number of properties:     12
// Group ID:                 0x20
// Start ID:                 0x18
// Default values:           0x01, 0x00, 0x08, 0x03, 0xC0, 0x00, 0x10, 0x20, 0x00, 0x00, 0x00, 0x4B,
// Descriptions:
//   MODEM_TX_RAMP_DELAY - TX ramp-down delay setting.
//   MODEM_MDM_CTRL - MDM control.
//   MODEM_IF_CONTROL - Selects Fixed-IF, Scaled-IF, or Zero-IF mode of RX Modem operation.
//   MODEM_IF_FREQ_2 - the IF frequency setting (an 18-bit signed number).
//   MODEM_IF_FREQ_1 - the IF frequency setting (an 18-bit signed number).
//   MODEM_IF_FREQ_0 - the IF frequency setting (an 18-bit signed number).
//   MODEM_DECIMATION_CFG1 - Specifies three decimator ratios for the Cascaded Integrator Comb (CIC) filter.
//   MODEM_DECIMATION_CFG0 - Specifies miscellaneous parameters and decimator ratios for the Cascaded Integrator Comb (CIC) filter.
//   MODEM_DECIMATION_CFG2 - Specifies miscellaneous decimator filter selections.
//   MODEM_IFPKD_THRESHOLDS -
//   MODEM_BCR_OSR_1 - RX BCR/Slicer oversampling rate (12-bit unsigned number).
//   MODEM_BCR_OSR_0 - RX BCR/Slicer oversampling rate (12-bit unsigned number).
*/
#define RF_MODEM_TX_RAMP_DELAY_12 0x11, 0x20, 0x0C, 0x18, 0x01, 0x80, 0x08, 0x03, 0x80, 0x00, 0x20, 0x20, 0x00, 0xE8, 0x01, 0x77
#define RF_MODEM_BCR_NCO_OFFSET_2_12 0x11, 0x20, 0x0C, 0x24, 0x01, 0x5D, 0x86, 0x00, 0xAF, 0x02, 0xC2, 0x00, 0x04, 0x32, 0x80, 0x1D
#define RF_MODEM_AFC_LIMITER_1_3 0x11, 0x20, 0x03, 0x30, 0x10, 0x04, 0x80
/*
// Set properties:           RF_MODEM_AGC_CONTROL_1
// Number of properties:     1
// Group ID:                 0x20
// Start ID:                 0x35
// Default values:           0xE0,
// Descriptions:
//   MODEM_AGC_CONTROL - Miscellaneous control bits for the Automatic Gain Control (AGC) function in the RX Chain.
*/
#define RF_MODEM_AGC_CONTROL_1 0x11, 0x20, 0x01, 0x35, 0xE0
#define RF_MODEM_AGC_WINDOW_SIZE_12 0x11, 0x20, 0x0C, 0x38, 0x11, 0x52, 0x52, 0x80, 0x1A, 0xFF, 0xFF, 0x00, 0x2A, 0x0C, 0xA4, 0x22
/*
#define RF_MODEM_RAW_CONTROL_8 0x11, 0x20, 0x08, 0x45, 0x83, 0x01, 0x55, 0x02, 0x00, 0xFF, 0x06,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MODEM_RSSI_CONTROL_3
// Number of properties:     3
// Group ID:                 0x20
// Start ID:                 0x4C
// Default values:           0x01, 0x00, 0x40,
// Descriptions:
//   MODEM_RSSI_CONTROL - Control of the averaging modes and latching time for reporting RSSI value(s).
//   MODEM_RSSI_CONTROL2 - RSSI Jump Detection control.
//   MODEM_RSSI_COMP - RSSI compensation value.
*/
#define RF_MODEM_RSSI_CONTROL_3 0x11, 0x20, 0x03, 0x4C, 0x09, 0x1C, 0x40
#define RF_MODEM_RAW_SEARCH2_2 0x11, 0x20, 0x02, 0x50, 0x84, 0x0A
#define RF_MODEM_SPIKE_DET_2 0x11, 0x20, 0x02, 0x54, 0x04, 0x07
#define RF_MODEM_RSSI_MUTE_1 0x11, 0x20, 0x01, 0x57, 0x00
/*
#define RF_MODEM_DSA_CTRL1_5 0x11, 0x20, 0x05, 0x5B, 0x40, 0x04, 0x0B, 0x78, 0x20
#define RF_MODEM_CHFLT_RX1_CHFLT_COE13_7_0_12 0x11, 0x21, 0x0C, 0x00, 0xA2, 0x81, 0x26, 0xAF, 0x3F, 0xEE, 0xC8, 0xC7, 0xDB, 0xF2, 0x02, 0x08
#define RF_MODEM_CHFLT_RX1_CHFLT_COE1_7_0_12 0x11, 0x21, 0x0C, 0x0C, 0x07, 0x03, 0x15, 0xFC, 0x0F, 0x00, 0xA2, 0x81, 0x26, 0xAF, 0x3F, 0xEE
#define RF_MODEM_CHFLT_RX2_CHFLT_COE7_7_0_12 0x11, 0x21, 0x0C, 0x18, 0xC8, 0xC7, 0xDB, 0xF2, 0x02, 0x08, 0x07, 0x03, 0x15, 0xFC, 0x0F, 0x00
/*
// Set properties:           RF_PA_MODE_4
// Number of properties:     4
// Group ID:                 0x22
// Start ID:                 0x00
// Default values:           0x08, 0x7F, 0x00, 0x5D,
// Descriptions:
//   PA_MODE - Selects the PA operating mode, and selects resolution of PA power adjustment (i.e., step size).

网友B:
我以前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外界环境好的话可以达到1KM哟!具体配置的话其实你多看数据手册就行了,当然还有你硬件电路与PCB布局的影响。

网友C(2015-08-03):
我使用si4432+BLT53A组合,直线距离1.6KM左右(在深圳龙华开发的产品,测试起始位置:龙华东环天虹商场。有效距离:东环一路共和小区的雅典娜酒店),现在在改进接收电路,希望能有所突破

网友D(2015-09-14):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si4432+BLT53A组合,直线距离1.6KM左右(在深圳龙华开发的产品,测试起始位置:龙华东环天虹商场。有 ...

我也是用这个组合,但是传输距离只有200米左右,只能做到20DBM,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合作,QQ:1625422362,

网友C(2015-10-22):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这个组合,但是传输距离只有200米左右,只能做到20DBM,能否指导一下
...

200m不用功放都行了,不到的话就是你的匹配电路或者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0m不用功放都行了,不到的话就是你的匹配电路或者是配置有问题

还是你的1.6km给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你的1.6km给力啊

现在实测距离已经达到2.3km了。效果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实测距离已经达到2.3km了。效果杠杠的

厉害~佩服~

网友F(2016-05-19):
光说实测距离,不说丢包率的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