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超见鬼现象

楼主(2015-03-11):
我做了一个实验,两块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做NRF24L01无线通信的实验。一个接受,一个发送,接收端有一个彩屏用来显示接受到的字符。现象是这样,接受端短路帽接成ISP下载模式,然后TTL转串口下载,下载完,OK,可以接受到发送端的字符并显示。然后将短路帽接成FLASH模式,然后复位,之后就死了。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
好吧,起这么一个咋呼的标题,但问题我已经解决了。EEWORLD上还有人回我,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情况是这样的,我初始化NRF24L01的时候,忘记先开PORTA的时钟了,却随即配置PA4(CE)推挽输出,但是后面初始化SPI1的时候又开了PORTA时钟,这就导致我那先不死后又死了的现象。

网友A:
不是自己去分析,打死我也想不到是这个原因好吗?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仿真下;
你没贴程序,即使有人知道原因也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