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程魔法师>>书中提到的指示灯应怎样设计?

楼主:
在并行多任务里作者用一个小灯指示了上电和工作状态。例如在串口通信中,我想用小灯指示接收数据的速率,我试过把接收的数据的最低位直接赋给小灯的口,但效果不理想,请问如果沿用书上的做法,该怎么做呢?网上也有直接用硬件做的,但好像效果也不好。

网友A(2015-03-11):
@yyy71cj 这个有请作者本人

楼主:
LS也是大神,集思广益。:D

网友A:
当然不能用数据,频率太高,人眼都有视觉暂留。正确做法:单独做一路闪烁输出,数据通讯时候触发闪烁,结束停止。

网友A:
或者字节计数触发脉冲输出。降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直接用串口信号来控制灯是容易受频率影响的,所以这种方法不是很好!
不过我们还是有两种途径来处理 ...

多谢指点。

楼主:
有帮助,用了延时结速通信闪烁任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