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通过USB口升级ARM版上的Flash芯片程序

楼主(2015-03-11):
  打算在PC端开发一个窗口程序,然后ARM开发板的USB口与PC端的USB口相接,
  然后,把需要升级的BIN文件,如Uimage等,通过PC端升级到ARM板的Flash上。

  请做过的同学点明一下方法,路径。特别是ARM端的USB处理?谢谢

网友A:
首先看你用的芯片支持USB升级系统不, 不支持的话只有自己写相应的升级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用的芯片支持USB升级系统不, 不支持的话只有自己写相应的升级程序了。 ...

你好,你所说的“芯片支持USB升级系统”是指CPU么?应该支持的,而且相应的PC端升级程序,会自行开发
现在我的开发板接上PC端,已经可以在PC端识别到ARM开发板中的SD卡,开发板跑的LINUX系统。
现在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PC端的USB口,升级开发板FLASH中的程序,也就是Linux系统程序。

谢谢

楼主:
现在不了解,下位机开发板的LINUX需要作哪些修改,在哪里改?

请熟悉的同学,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Linux没研究过,不过可以参考android手机,刷机的程序和Linux系统本身是分开放的,好像开发板一般都是uboot提供刷系统的功能吧。

如果是要刷入ARM芯片内部自己的Flash ROM,则需要这个芯片支持IAP功能,同样的,引导程序和刷机程序是独立存放一个区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所说的“芯片支持USB升级系统”是指CPU么?应该支持的,而且相应的PC端升级程序,会自行开发
现在 ...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芯片,我一直用ATMEL的ARM9和AM335X
ATMEL的9X5系列都可以USB升级 ,可以看看官网SAM-BA说明。

如果芯片不支持USB更新FLASH 可以在UBOOT中加入自己代码。

网友C:
这种事情,半导体厂做好的工具,已经都做好了的,比如asm9260t,已经有全套的下载工具。
你用哪颗芯片,你就去相关半导体厂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半导体厂做好的工具,已经都做好了的,比如asm9260t,已经有全套的下载工具。
你用哪颗芯片,你 ...

因为考虑便利性,暂时也找不到可以直接对Flash 进行读写的软件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芯片,我一直用ATMEL的ARM9和AM335X
ATMEL的9X5系列都可以USB升级 ,可以看看官网SAM-BA ...

你好, 我现在的升级,可能也会涉及到U-BOOT软件的升级。
也就是,在升级的过程中,ARM的LINUX应该是处于运行的状态的。
只是在升级完程序后,系统再复位重启。

楼主:
楼上的各位同学

假如,假如把升级的程序包放置到RAM中,如何才能把程序包搬到FLASH中进行更新升级?

需要涉及哪些地方的设置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