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最大可以实现多少路PWM输出呢?

楼主(2015-03-11):
我想用28335做电力电子的控制板,需要18路的PWM信号。28335最多可以支持多少路PWM输出呢?手册上写着12路EPWM,6路HRPWM,但貌似这6路是共用接口的。还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补上缺的6路PWM吗?谢谢大家帮助了!

网友A:
为保证设备的稳定性,输出的PWM信号时越少越好吧。。

楼主:
可是,它能实现18路pwm同时输出吗?我得到好多人都说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它能实现18路pwm同时输出吗?我得到好多人都说不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同时输出的    但有些是互补输出的吧

网友C:
它的捕捉功能可以作为PWM输出的,有六路。一共是18路输出,但是它的PWM 12路是成对的,也就是6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