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掉电保存数据求教

楼主(2015-03-11):
想请教一下关于新塘单片机(M058S)掉电保存数据问题。其实应该就是掉电存储数据的问题了。主要是涉及到硬件上的问题:目前掉电存储数据有三种方式,1.电容缓冲存储 2.使用电池检测电压存储 3.UPS电源不间断系统
首先第三个方案是不行的,使用UPS电源个头太大。
第一个方案也行不通,加电容缓冲来存储数据对于自身系统(硬件上)可能会有影响
那么就剩下加电池检测电压方案了,但是也是要修改模具,而且在使用多一组电源,对系统的要求性也会提供。
所以想请问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保存数据的?就是可以随时断电立马保存在上电后恢复掉电前状态?
最好能使用一颗IC搞定,感激不尽。
以下为上述三个掉电存储数据方案的解说链接,可供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df408eaad1f34693daef3eab.html

网友A: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隔一段时间存一下,重新上电再读出来。

网友B:
使用备用电源啊。搞个纽扣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断电后,立马接替主电源,这个时候系统检测到主电源断电了,结束所有任务,进入保存数据,然后退出进入系统休眠

网友:
楼上说的有意思,我赞同这个方案。

网友C:
这个方法太多了,我先跟楼主和前面的学习学习。

网友D:
加个纽扣电池,不让它死机

网友E:
如果只是保存一些重要数据,可以硬件用M0的Data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隔一段时间存一下,重新上电再读出来。

就是想做到实时保存数据,再立马断电的时候进行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备用电源啊。搞个纽扣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断电后,立马接替主电源,这个时候系统检测到主电源断 ...

加电池方式我是清楚的,但是这样可能需要修改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纽扣电池,不让它死机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修改模具,有点麻烦,希望有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保存一些重要数据,可以硬件用M0的DataFlash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工作原理?我知道M0里面有一个掉电检测功能,可以存储数据到dataflash里面,但貌似只有十几byte的寄存器,但不大清楚工作原理,无论再硬件或者软件上,求指教。

网友B:
软件上,真不好弄啊, 突然没电了,你就算检测到也晚了啊。

网友F:
有一种用铁电存储器坐内存的单片机,不知道生产出来了没

网友G:
如果否决UPS的原因不是成本,那就用铁电存储器吧。

网友H:
用方案一加方案二,加电容缓冲,检测到掉电时,立马使用电容里的电量做存储数据动作.下次下电后做恢复.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否决UPS的原因不是成本,那就用铁电存储器吧。

这东西好贵啊 成本肯定也是考虑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方案一加方案二,加电容缓冲,检测到掉电时,立马使用电容里的电量做存储数据动作.下次下电后做恢复.这样可 ...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呀 就是想找除了以上这三种方案之外的方案

网友C:
使用超级电容啊,刚才看了一个视频,用超级电容,断电后利用超级电容的电量进行数据备份,

网友C:
铁电内存的是德州仪器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工作原理?我知道M0里面有一个掉电检测功能,可以存储数据到dataflash里面,但貌似只有 ...

新唐M0的dataflash大部分是4K的存储空间,你可以在你存入的参数变化之后就往dataflash中保存一次,这样即使断电也保存的是上次的最新的参数。至于极端情况还需要测试才知道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修改模具,有点麻烦,希望有其他方案

能不能存到芯片的flash里面呢,上电的时候能检测到

网友I:
可以使用备用电源试试

网友J:
很简单啊,你ad检测前级电压,单片机检测掉电延时10ms足够你刷新到存储中

网友K:
如果不要求实时性,一会存一下就好

网友L(2016-05-23):
目前也需要这个功能了,看来方案一和二是最好选择了。先满足硬件,然后就是软件处理了。

网友M:
你用NVRAM就可以了,成本有点高, 如果是做项目的话。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用NVRAM就可以了,成本有点高, 如果是做项目的话。

是比较高,暂时用不起

网友N(2019-12-07):
用一个IO检测电源,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容隔离着给VDD供电,IO先于VDD没电,通过IO中断来保存数据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用一个IO检测电源,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容隔离着给VDD供电,IO先于VDD没电,通过IO中断来保存数据 ...

这个方法真好,可以让IO先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