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5-03-11):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上图

网友A:
不知是否适合你

楼主:
电流很小,磁芯感应. 设计思路:磁性感应的电流通过AD626(双电源)放大100倍。送比较器(单电源)
过零比较。电压过零采用光耦过零,送比较器整形.测纯电阻(电铬铁)时. 电流超前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电路图
测纯电阻时,电流过零超前电压过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电流过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