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三十一章 宝马1768--TFT7刷屏

楼主(2015-03-11):
宝马1768——TFT7刷屏

本节我们主要介绍由本公司开发的TFT7.0寸屏的操作,其分辨率800*480,控制芯片是SSD1963

实验说明:
本实验只是对7寸彩屏做一个简单的初始化,然后实现其刷屏的操作。
硬件说明:
本实验主要涉及的硬件是7寸彩屏,所用到引脚比3.2寸彩屏多了一个电源5V的引脚,3~1816个引脚是作为数据传输的16个数据引脚,19~22四个引脚是LCD的控制引脚,23引脚是LCD屏的复位脚,24空置。252729三个引脚是SPI接口的数据和时钟引脚,主要作用是屏上的SD卡、SPI_Flash3.2寸屏上未焊接)和触摸芯片与MCU的通信端。26是触摸芯片的中断触发信号端,31是触摸SPI通信的片选端,30SPI_Flash芯片SPI通信的片选端,32SDSPI通信的片选端。接口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程序说明:
本实验的重点在于彩屏的读写和初始化,怎么点亮一个点,进而划线,画图,写字符等。
彩屏的读写要根据其设定的方式和时序进行编写读写程序,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8080的读写方式,16位并行的数据传输方式。
写时序
其写入控制命令的程序如下,
是写入数据的函数,
读的时序
接下来就是对7寸的初始化,彩屏的初始化要根据其使用的彩屏控制器来决定,本实验用的是SSD1963,具体的初始化要根据其驱动芯片来编写。其寄存器的初始化详细请查看芯片的参考手册和程序,注意7寸和4.3寸的屏幕,虽然都采用的是SSD1963的驱动,但是初始化是不一样的,写程序时要注意
还有就是尺寸的的大小,注意修改。
完成了初始化,要进行刷屏,则需要设置起始位置和刷屏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main函数
实验现象:
程序运行时,主要现象是彩屏不断以各种颜色刷新整个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