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在I2S通信中能听到声音

楼主(2015-03-11):
不知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现象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在调试音频的机器时,每次需要调试I2S是否有PCM信号通过I2S传输出来的时候,我同事都拿耳机点I2S的Data线,有PCM信号输出的时候,在耳机会听到非常嘈杂、很小的音乐声。
这个现象让我怎么想也想不通,理论来说,PCM信号是一个数字信号,不是3.3V就是0V,怎么会出现音乐信号呢?
求论坛的大侠、大神们解答下我的疑惑。

网友A:
信号的规律与音乐有关,所以能听到点点。

网友B:
是带DAC解码器的吧,后面不接DAC能听得出来吗?那是解码器的泄漏,耳机的灵敏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规律与音乐有关,所以能听到点点。

但怎么说,I2S给的信号也是数字信号,不是1就是0,很难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带DAC解码器的吧,后面不接DAC能听得出来吗?那是解码器的泄漏,耳机的灵敏度很高的。 ...

带不带DAC解码器和I2S输出有什么影响?不是很明白你的回答是什么意思,用示波器看I2S信号的DATA脚,就只看得到不是3.3v就是0v的信号而已。

网友C:
周期性的high、low,本身就是一个声音频点呀

网友D:
猜测可能的原因:PCM语音是将模拟语音进行采样后,用一组数字编码(0、1的组合)来表示模拟语音的幅值大小,考虑到线路中不可避免有阻容存在(哪怕是寄生的),此时的01变换就类似于给电容充放电,所以得到的是带有失真和幅度变小的“模拟语音”,如果原始播放的模拟语音频谱比较有规律和简单,估计用耳机听到的也会越清晰失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