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蓄电池掉电报警~

楼主(2015-03-11):
图中VBAT接12V铅酸蓄电池,设计了一个简易的充电电路,现在要加一个功能,就是电池掉电或者24V掉电都进行报警的功能,各位大神有想法吗?

网友A:
你先说一下报警的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B:
判断24V,VBAT和VD12(或R21,R22)上的电压,就可以办到。他的电路电源用24V和VBAT用两极管相或后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一下报警的电源怎么解决。。。。。。

电源是24V和Vbat并联供的,出现一种报警,两个都掉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24V,VBAT和VD12(或R21,R22)上的电压,就可以办到。他的电路电源用24V和VBAT用两极管相或后得到。 ...

要求是纯硬件的,能具体帮忙分析下你的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24V,VBAT和VD12(或R21,R22)上的电压,就可以办到。他的电路电源用24V和VBAT用两极管相或后得到。 ...

断电后Vbat还是会有电压的

网友C:
参考应急灯的电池断开保护电路吧,或许有些启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电后Vbat还是会有电压的

看在哪里的Vb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在哪里的Vbat。

哪里的Vbat会变-->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应急灯的电池断开保护电路吧,或许有些启发~~~

能贴一个么?谢谢

网友D:
也许如韵电子的CN302或者CN303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附技术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应急灯的电池断开保护电路吧,或许有些启发~~~

谢谢!你的回复帮助我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E:
在24V那串两个分压电阻,然后AD采集判断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24V那串两个分压电阻,然后AD采集判断不可以吗?

纯硬件呢

网友D:
你需要的就是一个电压检测芯片.  如韵电子的CN302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CN302的比较器迟滞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整,非常适合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检测.

网友F:
用比较器可以做到,另外蜂鸣器是电池供电的话,建议不要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