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如何检测电阻器的变化

楼主(2015-03-11):
只有两位数码管-显示   当前温度    (已经OK)
当变阻器转动时    数码管显示变阻器阻值
       停止转动时    数码管跳回显示温度

PD5 为采集脚
问题:程序中如何检测电阻器的在转动?

采集为连续方式
第一次采集值A
第二次采集值B
C=|A-B|;
判断C>0,这样A,B 值有抖动效果不好,有没有别的方式?
或者能实现该功能另外的电路?

网友A:
设一个变化门限,超过则认为有变,这样就可以滤掉抖动。门限越大则抗抖动能力越强,但分辨率就会越差,所以要均衡处理。

网友B:
传说中的斯密特触发器。。。在一段时间内变化率超过一定值,就显示,迟滞后显示回温度。。

网友C:
只要判断阻值变化的阀值明显大于抖动值,就可以有效避免误判。LZ是做温控?市面上的电热水器有不少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