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怎么测量两路正弦波的相位差?

楼主(2015-03-11):
频率100khz的两路正弦波,幅度不一样,频率是一样的,想测量这两路正弦波的相位,有什么好方**

网友A:
测量两路各自的过零时间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两路各自的过零时间即可。

不知楼主有相关的电路图吗?也同样需要

网友C:
幅值先让他们一样为1,然后两个相减。=0,相位相同;=2,相位相反.........。当然,也可以相加,一样的。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C:
这个可能有现成的电路,多找找。

网友D:
用ADC采集,计算,精度可以比模拟电路高非常多。

网友E:
如果只是测量,示波器的李萨如图形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网友F:
可以用 FFT

网友G:
如果你的ADC速度足够高,处理器运算足够快,可以先将两路信号数字化后用三角函数法或DFT法计算相位差;否则可以先将两路正弦信号变换为方波,然后异或,得到含有相位差的信号,之后或积分,或计数均可。还可以用相敏检波器或乘法器实现相差到电压的变换。专用的相位测量芯片也有,比如AD8302……

网友H:
测量两路各自的过零时间即可。
支持这个方法 简单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C采集,计算,精度可以比模拟电路高非常多。

请问对ADC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ADC速度足够高,处理器运算足够快,可以先将两路信号数字化后用三角函数法或DFT法计算相位差;否则 ...

请问要求的ADC速度是多少?只能用DFT吗?FFT行不行?三角函数法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I:
ADC采样速率要200K以上,并且为2路同步采集,之后一种方法分别FFT取初相位相减, 第二种方法用互谱法,如果信噪比很高推荐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求的ADC速度是多少?只能用DFT吗?FFT行不行?三角函数法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计指标来定,对于100kHz的输入,在1Msps附近试试吧。FFT是DFT的快速算法,在理论层面上,它们说的是一回事,具体实现的时候要用FFT。 三角函数法是通过积化和差公式导出的相位差计算方法,乘法器测量相位的原理。

网友J(2015-06-27):
若是测量正弦波之间的相移,用时域方法抗噪能力弱,频域方法抗噪能力强

网友F:
最好,先把两路信号的幅度调理到相等,并且尽可能的大,可减小误差。

网友K:
测量两个峰点的距离。

网友L(2016-07-07):
能稍微具体点说么,怎么个过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能稍微具体点说么,怎么个过程?

用dft更合适些

网友J:
两个波形做FFT或DFT后,在某频点的相位差=[atan2(虚部1,实部1) - atan2(虚部2,实部2)]/PI*180;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两个波形做FFT或DFT后,在某频点的相位差=[atan2(虚部1,实部1) - atan2(虚部2,实部2)]/PI*180; ...

谢谢,方法我先记下,回头做的时候实验下,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两个波形做FFT或DFT后,在某频点的相位差=[atan2(虚部1,实部1) - atan2(虚部2,实部2)]/PI*180; ...

两个信号做FFT有什么要求么,只要两路信号同时采集同时进行AD转化就行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两个信号做FFT有什么要求么,只要两路信号同时采集同时进行AD转化就行么? ...

是滴

网友L:
采样频率,和采样周期呢?采样周期一定要和信号的周期一致么?

网友J:
我做了如下实验:

1. 采样频率=48kHz, 信号频率=1kHz,双通道,相差45度,FFT点数=32768,窗函数=Hanning,因此采样的周期数为32768*1/48=682.67(非整周期),所以有频谱泄漏。

下面是幅度谱。

下面是相应的相位谱

可见在“相位差”在峰值频率附近甚至相当远的地方都是基本上恒定为45度的。

2. 上面的(1)是在无噪音干扰下的理想的正弦波,为了了解噪音对相位差测量的影响,在两个通道中都添加了幅度为正弦波的1/5的白噪声,其余的参数与上面(1)的情况完全一样

下面是相应的相位谱(Hanning窗)

可见在正弦波的能量集中的那几条谱线上的相位差是45度左右,Hanning窗将能量集中在那几条谱线上,信噪比较高,受白噪音的干扰较小。

3. 采样频率=48kHz, 信号频率=1.0004882812kHz,双通道,相差45度,FFT点数=32768,窗函数=矩形,因此采样的周期数为32768*1.0004882812/48=683(整周期),因此无频谱泄漏。

下面是幅度谱。

下面是相应的相位谱

可见只有在正弦波能量集中的那条单一谱线上的相位差是45度

网友N(2016-10-12):
对我有用。。

网友O:
之前测过65k的,过零测试,转换成方波,注意超前和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