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23的电容触摸能不能唤醒芯片

楼主(2015-03-11):
请问哪位大侠知不知道,PIC1823能不能通过电容触摸来唤醒芯片?求助啊

网友A:
电容触摸接到什么腿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摸接到什么腿上啦?

RC0
现在我在搞不懂的是触摸该怎么设置。比如说VREF+和VREF-怎么设置比较合适,还有就是使用TIMER0作为固定时基,电容时钟作为TIMER1的计数时钟,但是数据都只有3~4个数,这些参数要怎么设置比较合适呢?求救啊

网友B:
不能。另外,没有人告诉你不要用内部的电容触摸模块吗?内部集成的电容触摸模块是采用张弛振荡方式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所以实际量产的触摸方案都是采用CVD方式,Microchip官网有提供CVD方式的Framework,你只需要稍作些参数配置就可以完成触摸按键项目了。建议你就近联系Microchip的FAE或代理商F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另外,没有人告诉你不要用内部的电容触摸模块吗?内部集成的电容触摸模块是采用张弛振荡方式的,抗干 ...

但是我看PIC16F1823没有CVD这个功能啊,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只要有AD就可以CVD,每个AD通道就可以做一个电容Sensor,几乎所有PIC都可以用CVD。
还是上面的建议,就近联系MCHP或者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AD就可以CVD,每个AD通道就可以做一个电容Sensor,几乎所有PIC都可以用CVD。
还是上面的建议,就近联 ...

那么是不是按照AD功能设置就可以使用电容触摸了呢?我现在刚接手PIC的单片机,没有认识的代理商,所以就只能来这里求助了:'(,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HP和代理商说的联系方式如下:
http://www.microchip.com/distributors/SalesListing.aspx?market=ASIA/P ...

谢谢,终于搞定了

网友C(2020-03-30):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款四键的电容触摸产品,在网上找资料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发现一篇AN1298,按他的步骤写了程序,把10位AD值用十进制的方式从数码管输出来,手指不靠近时显示660-680,靠得很近时显示640-670,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508,这是我公司一直在用的单片机,调试也是找了一块控制板试的,引脚 上焊的弹簧,请高人指点,到底该怎么做,或是说这种方式可不可行,我看还有说用振荡的,请高人先给指明方向,小弟在此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