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8as 程序下载不了下去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5-03-11):
还有595级联八个级联 输出IO口数据很乱 求救!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C  =                P1^4;
sbit SHC =         P1^3;
sbit DS         =         P1^2;
sbit C1 =        P1^1;
sbit C2= P1^0;
sbit C3= P3^7;
sbit C4=P3^6;
sbit C5=P3^3;
sbit C6=P3^2;
sbit C7=P3^1;
sbit C8=P3^0;
uchar code shu[9]={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fd};
void yiwei(uchar *d)
{
        uchar j,q;

        for(q=0;q<8;q++)
        {

        for(j=0;j<8;j++)
        {
                DS=(d[q]<<j)&0x80;//高位在前
                SHC=0;
                SHC=1;
        }

        switch(q)
                {
                        case 0:C1=1;break;
                        case 1:C2=1;break;
                        case 2:C3=1;break;
                        case 3:C4=1;break;
                        case 4:C5=1;break;
                        case 5:C6=1;break;
                        case 6:C7=1;break;
                        case 7:C8=1;break;
                }

        }
        STC=0;
                STC=1;

}
/*void chuli()
{
        shu[0]=ca
} */
void main()
{

        yiwei(shu);
/*         C2= 1;
C3= 1;
  C4=1;
C5=1;
C6=1;
C7=1;
C8=1;        */

}

网友A:
下载不了,建议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B:
原来能不能用,stc的下载器是有点麻烦, 根据手册的描述, i仔细一点,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能不能用,stc的下载器是有点麻烦, 根据手册的描述, i仔细一点, 应该没问题 ...

原来是可以 无端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故障,和程序无关,打电话给STC南通总部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只是说这芯片15w408a下载不了 但是89c52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不了,建议检查相关电路

检查过了 没问题

网友D(2015-07-05):
可能是串口共用了吧,下载程序时有其他的也用串口1就会出问题。

网友E:
换芯片试试能否下载

网友F(2016-01-14):
经过几次的实际测有试两种情况,一是P3^2,P3^3两个引脚短接线连一块可以检测到MCU,下载,二是一是P3^2,P3^3两个引脚短接线连一块接地可以检测到MCU,下载。(备注:我试验的前提是这款MCU已经下载过程序了)

网友F:
目前来说用的最多的是第一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经过几次的实际测有试两种情况,一是P3^2,P3^3两个引脚短接线连一块可以检测到MCU,下载,二是一是P3^2,P ...

我那次也是,后面换了个新的焊上,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那次也是,后面换了个新的焊上,好了!

如果换一片芯片就可以了,即是原芯片可能因过压、过流、静电、干扰、设置等问题ISP部分损坏了。
当ISP 下载时出现问题,建议用替代法,将芯片、电脑、软件、串口外围都替换一下,检查问题出在哪里。

实例可参考:http://www.stcisp.com/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