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实现适量控制,对应电机选什么系列的

楼主(2015-03-11):
是不是必须是YVF电机才行,我需要的电机容量要20多KW,我查的西门子的这个系列不错,之前没接触过,怕选错了,所以求助下各位。主要的问题就是哪个系列的电机可以实现矢量控制,顺便推荐下厂家,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没用过   如果只是学习使用   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