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load data怎么那么慢啊~!

楼主(2015-03-11):
我用CCS3.3 对图像dat进行load data,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用的是510的仿真器,

慢的想哭啊,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换仿真器啊   别的办法不知道
我用XDS510 load data时没觉得有多慢啊

网友B:
看下你的电脑的呗。。这个要首先满足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仿真器啊   别的办法不知道
我用XDS510 load data时没觉得有多慢啊

我load的是图像,64*64的很快,但是这个根本不能展现我的图像处理程序的效果。
如果是640*480的load进去,真的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电脑的呗。。这个要首先满足的啦。

电脑就是i3处理器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load的是图像,64*64的很快,但是这个根本不能展现我的图像处理程序的效果。
如果是640*480的load进去 ...

理论上算    数据多了不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