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C机识别不了M051开发板,是不是没有安装USB驱动?

楼主(2015-03-11):
PC机识别不了M051开发板,是不是没有安装USB驱动?PL2303 安装了,但还是没效果

网友A:
那一种 M051 开发板?

网友B:
要驱动的,在光盘了。没有就到官网去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种 M051 开发板?

M052LAN,在官网找了,我比较笨,没找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驱动的,在光盘了。没有就到官网去下载吧

在官网找了,我没找到,可能我比较笨吧,领导只给了一个开发板,在啥也没给,只是说去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C:
你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显示没有驱动的设备,会显示需要什么驱动的,肯定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显示没有驱动的设备,会显示需要什么驱动的,肯定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

我把开发板插上之后,设备管理器上多了个“人体学输入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开发板插上之后,设备管理器上多了个“人体学输入设备”。

这种情况估计是驱动安装错误了,不会是人体工学设备的。

网友C:
你先删除驱动程序,点击卸载,勾选删除驱动程序。然后重新拔了插上看看。

网友:
嗯,我也觉得楼上的有道理,开发板怎么是人体工学设备呢,只有鼠标键盘触摸板算。

网友D:
肯定是没有安装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删除驱动程序,点击卸载,勾选删除驱动程序。然后重新拔了插上看看。 ...

恩,知道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没有安装好驱动。

:victory:

网友E:
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找到相应的外部设备;
没有的话,有可能驱动没装;

如果是官方新塘的板子,不用装PL2303驱动,有专门的驱动;

网友C:
楼主能解决问题,正常开发学习,就最好了,希望楼主多多来发言。

楼主(2015-04-24):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解决问题,正常开发学习,就最好了,希望楼主多多来发言。

OK